看看把这个装到六旋翼上怎么样

楼主(2013-09-14):
我自制的环形显示器,刷新频率好像和手机摄像头有点相近,但实际看起来是一个完整的圆圈,不存在刷新不全的问题,使用5v的电,大概重200克吧,震动很小的,要是挂在六旋翼下面的话晚上飞不是炫爆了吗?还可以进行编程,亮度很高,以至于彩色的灯同时亮时变成了一片,下面请看视频。

网友:
沙了个发的,对桨的平衡性影响大么?来几张安装图

网友A:
直径多少?不能挡到桨下面就好

网友:
电直上见过这玩意,多旋翼上有待考虑。

网友:
这个不是摇摇棒么!还可以显示字还有时间什么的!!

网友B:
你好,请问你的旋转显示器能显示文字和特定的图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的旋转显示器能显示文字和特定的图案吗?

可以,用烧录器和软件

网友C:
不错对 模友可以把做的方法发出来吗 和我们一起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多少?不能挡到桨下面就好

不是很大,大概可以看出来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对 模友可以把做的方法发出来吗 和我们一起分享

板子我是找朋友帮我刻的,电路图就是简单的风火轮的电路,原件全是拆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很大,大概可以看出来一点

果断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装上去!

我觉得还可以刻一些字也挺好

网友:
路过帮顶!!

               ——来自刚刚击落一架敌机的歼十,飞行员正在刷积分。。。。

网友D:
高速回转体具有定轴性。飞的时候动作别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我是找朋友帮我刻的,电路图就是简单的风火轮的电路,原件全是拆机的

发几个不 发光的风火轮 图来看看

网友:
这个挺好耍的

网友:
不错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
确实好看,不知道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速回转体具有定轴性。飞的时候动作别太大了!

六旋翼本身就没什么大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旋转LED

我的显示面积更大,而且是彩色的,可以做出彩色的图案,不是无线输电的,我用的是两个轴承传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速回转体具有定轴性。飞的时候动作别太大了!

类似陀螺仪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