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S55HZ发动机初次发动磨合不吸油!!!

楼主(2013-09-14):
发动机是安装在直机里的,发动时油路通的,但是发动机不进油,发动的半个小时,主油针副油针都调了,主油针和副油针都拧开过世因为好奇看了下。

网友:
堵住排气口发动,先泵油进化油器再说

网友:
堵住排气管再转几下,如果还是不进油肯定油路有问题,看看油箱里内油管是不是掉了。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发动机是带泵的,有一定的吸力才可以吸油,被我拆开后调到敏感一些这样很轻松的吸油了,该油泵类似回止阀。早晨用启动器点了两下,吸油了,然后又憋住了。朋友说淹了。建议侧身倒油。还在摸索中

楼主:
在云南的飞宏模型买的OS 55HZ 带泵的发动机,开始磨合就不吸油,晚上拆开发动机,泵不能自然顺利吸油,就像堵着一样,调了一下顺畅了,测试火头火头不亮,是个坏的,我怀疑店主给我的就是个坏的。打开包装盒都没有封条,化油器都是斜了。头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7-04-30):
楼主  我也遇到了问题了  不吸油  请教你了

网友(2017-06-05):
引用 楼主:
在云南的飞宏模型买的OS 55HZ 带泵的发动机,开始磨合就不吸油,晚上拆开发动机,泵不能自然顺利吸油,就像 ...

是不是忘记打开熄火开关了,风门0,泵死都泵不进去。

网友(2017-09-13):
我也好像没油到发动机怎么能决

网友:
也是带泵的

网友A:
这样用手塞住排气启动副油吼正常会有油出吗?刚试了主油吼有,而副油吼就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用手塞住排气启动副油吼正常会有油出吗?刚试了主油吼有,而副油吼就没

带泵发动机堵排气管没有用的,不吸油,检查下油路,必要的话拆泵。

网友:
油管漏气不?油箱安装有没有问题。

网友:
单项阀 有没有装反了?

网友:
单向是向油箱方向没问题

网友:
油箱里是有储气的

网友:
想问下要怎样才知油路有问题

网友(2019-06-28):
搞来搞去换环最实际

网友:
哪有新机磨合就换环的啊,不过我没玩过带泵的发动机,猜的话还是风门没开吧

网友:
用细棍穿进泵上的小孔,顶住里面的泵膜让开关打开,同时打火就进油了,最好拆开泵,看看开关位置

网友:
2013年的帖子都翻出来了。我有类似问题,其中原因是活塞环腻死了,缸压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用手塞住排气启动副油吼正常会有油出吗?刚试了主油吼有,而副油吼就没

我也是这个飞机,现在就剩没上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