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电池】使用,保养 问题....!!!

楼主(2013-09-14):
电池 ,可说是整个飞行器中最为娇贵和特殊的部分。但是各位是如何使用电池的。比如:

1,关于电池的使用,充电方式。你在用扩充板么?

2,一般是起飞前充电还是什么时候充电,

3.长时间不用电池的保养方法。

4,鼓起来的电池或者,短路过的电池(冒烟发热等),其他有缺陷的电池的使用和注意事项。

5,还可以继续补充。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1,没有用扩充板

2,一般是飞行完毕过1小时充电

3.长时间不用电池放电至3.8V后存放

4,鼓起来的电池或者其他有缺陷的电池抛弃

网友:
1.不用擴充板
2.上班帶著電池去充,可以顧著比較安全(又可以省電)公司出錢
3.3.8V保存
4.懷孕的電池(如果快生了就送回收)如果堪用品(就放到防火袋保存)

网友:
1,使用扩充板

2,一般是飞行完毕基本上在3.75v  使用之前充电
3.长时间不用电池放电至3.8V后存放

4,鼓起来的电池或者其他有缺陷的电池抛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有用扩充板

2,一般是飞行完毕过1小时充电

放电到3.8V的操作办法?

也可以用充电板一起放电吧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电到3.8V的操作办法?

也可以用充电板一起放电吧 = =

使用B6等平衡充电器放电功能放电,或者将BB响报警电压设置为3.8,玩飞机来放电。有的人不建议用并充板,我也不清楚并充板好不好,所以就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B6等平衡充电器放电功能放电,或者将BB响报警电压设置为3.8,玩飞机来放电。有的人不建议用并充板,我 ...

不是3.6 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3.6 么。、、、

当你需要存放电池的时候就要设置在3.8V,然后通过玩飞机来代替B6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需要存放电池的时候就要设置在3.8V,然后通过玩飞机来代替B6放电。

B6如何设置放电 = =

网友:
1,使用扩充板

2,一般是飞行完毕基本上在3.7v  使用之前充电

3.长时间不用电池一储存模式充放点,然后存放

4,鼓起来的电池或者其他有缺陷的电池备用,继续耍

网友:
引用 楼主:
B6如何设置放电 = =

B6我已经很久没用了,忘了,你搞个说明书看看吧。

网友B:
我保养没经验,主要是满的也没有放电就存放,还好暂时没有出现怀孕的。以后注意了,现在也在纠结放电的方法,只有先用飞机放电了,呵呵

网友C:
怀孕电池怎么处理,现在时间越来越短了,飞3,4分钟就没有电了,而且始终无法充到4.2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怀孕电池怎么处理,现在时间越来越短了,飞3,4分钟就没有电了,而且始终无法充到4.20

怀孕电池尽快扔掉,不要使用。不然万一炸机你就该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孕电池尽快扔掉,不要使用。不然万一炸机你就该哭了。

好吧!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保养没经验,主要是满的也没有放电就存放,还好暂时没有出现怀孕的。以后注意了,现在也在纠结放电的方法 ...

那又如何控制放电情况呢? 用BB响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又如何控制放电情况呢? 用BB响么。。。

B6有放电功能的,有空了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D:
B6会比phanton原装的充电器好吗??我现在用B6,2A充电,电池没到2200就提示满了,有的只有1400就满了。。。。。用保存模式有个电池还无法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D:
B6会比phanton原装的充电器好吗??我现在用B6,2A充电,电池没到2200就提示满了,有的只有1400就满了。。。 ...

== 么情况

网友E:
电池怀孕了,拆开来再组装撒!!我给你说过的啊,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怀孕了,拆开来再组装撒!!

.... 那用什么包裹起来呢?我有一个3S 的怀孕 、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B6有放电功能的,有空了好好研究一下

恩,锂电模式下S开头的那一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 那用什么包裹起来呢?我有一个3S 的怀孕 、 = =

热缩套啊,实在不行电工胶布缠起就OK

网友F:
我的体会:
第一,尽量买好的品牌电池。虽然贵,但用的住,性价比高。
第二,不是所有的充电器,都可以用并充板。
第三,尽量不要在电池刚刚大电流放完电就充。
第四,一定不要过放,一次深度过放,对电池寿命影响很大。稍微有点过放的,先用小电流充电。
第五,绝对不可满电存放。保存电压(单片)3.85-3.9V之间。长期存放,定期补电到保存电压。
第六,轻度怀孕的,只要电池内阻不是很高(有专用表),还可以用,但减少每次飞的时间。
第七,不要试图修复炸的变形的电池。轻微炸的有点变形的,闻不到漏气,可以谨慎使用。
第八,充满电,一周内使用,可以不用放电。临飞之前,可以补一些电。
仅个人体会,未必都对。供大家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体会:
第一,尽量买好的品牌电池。虽然贵,但用的住,性价比高。
第二,不是所有的充电器,都可以用 ...

高。实在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