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手做圆周滚过程可否不用升降

楼主(2013-09-14):
我只用方向和副翼 再加上油门适量控制可以保持一定高度下的圆周滚
请问前辈这样做是不是不太严谨还是说这样也是可以的?

网友:
额。。修正还是必要的。。。

网友:
不管什么手,飞机舵面的机械原理是一样的。升降和方向都用,根据飞机姿态修正舵量才是正确的方式。当然,不用升降也可以的,就如同单脚跳也可以往前进;可以的话,还是双脚走比较稳当和***。。。

网友:
不用升降会金鱼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