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后处理遇到的问题,PW上模拟的状态和MACH3运行的结果不一样。

楼主(2013-09-14):
在PW上模拟的时候,一个循环里的最后一段刀路明显可以看到运行的速度减慢了,这是我希望要的。

可后处理成刀路文件在MACH3里运行的时候,最后这段刀路却没有减速,给进那里显示的速度一点都没有变化。

这是为啥?是那个OPT文件的问题吗?

网友:
你可能选上放弃文件中的加工速度了

网友A(2021-08-17):
楼主,请问powermill里面使用的是那个后处理文件输出的MACH3运行的加工G代码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powermill里面使用的是那个后处理文件输出的MACH3运行的加工G代码文件?

大部分后处理都可以用,只是有些特殊的代码要删除,我这里有mach3 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后处理都可以用,只是有些特殊的代码要删除,我这里有mach3 能用的,

啊```感谢感谢,mach3能用的后处理文件能不能发我一份呀?万分感谢了

网友:
大神们,你们好!!我雕刻机做好了,可是画图出刀路难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