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仅用了半天,液晶屏幕就出问题了。

楼主(2013-09-14):
液晶太脆弱了,屏幕1/3位置有一排显示不出来。这个问题估计没法修复的吧。
注:商家承诺2天后换一个全新的给我,电池还是锂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两排。。。。。。。

。。。。。。。。。。。。。仔细看是两排,我勒个去

网友:
还是我当初选的华科尔好啊,放了一年多,照样拿出来还能用

网友:
挂了两排线,行货就去修,水的就不管了

网友:
悲崔的娃

网友:
对于我这种准备入手的人看到······很纠结啊·~

网友:
又了一位模友中奖了,所以买这个还是建议买行货,这个问题已经多次发现了..

网友:
14SG看来小问题不少啊

网友:
修是可以修的 应该是显示屏的排线有问题 接触不好 拿给修电脑显示器的看下 应该可以修!

网友:
又中獎了,修好了沒有?

楼主:
今晚开机刚发现。。。哎

网友:
路过,一直以为14SG是神控

网友:
用了一段时间没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就不会出了

网友:
会不会过几天成了3排甚至4排...........

网友:
楼主的水货估计是运输的也太水了~~~暴力运输~~~结果导电橡胶就位移了~~~

网友:
行货同学笑而不语啊。。。还是多一两百买个安心的好。。。

网友B:
打开后盖,主板上面有一个排线,是屏幕的。把那个开关打开,把排线取下来轻轻的用橡皮擦擦一下。再原样装回去。注意一定要对准,不要装斜或者错位。

再通电看看屏幕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后盖,主板上面有一个排线,是屏幕的。把那个开关打开,把排线取下来轻轻的用橡皮擦擦一下。再原样装回 ...

把jj修好先-。-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
用了两年10C毫无问题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