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菜求助:s4如何正确的地磁校准??已经发疯了

楼主(2013-09-15):
s4已经到了几天,油门行程,开控在后等等问题折腾到了头昏。现在地磁校准又来发难了,看了多次的说明书,都是看不懂

标准校准步骤如下:
第一步:切到手动模式,即CH5 和CH6 都在第1 档。再把遥控器CH5 上的两
段开关按“2->1”的顺序连续地***拨三次。水平校准开始。
第二步:将飞行器放平(如用手抱着),确保蓝灯常亮(姿态误差在3 度以
内),然后把飞行器缓慢地转两到三圈,转动过程中尽量保证蓝灯常亮。如果蓝
灯不亮了,可以先停下来调整好飞行器,然后再继续转动。

什么叫“灯不亮了,可以先停下来调整好飞行器,然后再继续转动。”,转动到什么时候???我都转了十几圈了,头昏

然后第三步又是重复第一步,机头向下作垂直,但我机头向了作2-1的时候是紫灯了,我靠,试了一天都是第一次是蓝灯水平,第二次就紫灯了,什么时候作垂直啊????        naza都没有那么难调  高手来指点了

网友:
简单啊,,先来回拨ch6开关,出现蓝灯,然后做水平,保持蓝灯不灭,转2圈就行了,然后把机器放下,再去拨动ch6开关几下,灯灭,然后拿起机器,机头向下,保持蓝灯亮转2圈,把机器放地上,再去拨动ch6开关,出现紫色灯,你就不管了,等变红闪灯后,就ok了。

网友:
说明书都看不明白 写的很清楚呀 楼上给你说了

网友:
是ch5吧
,我也折腾半小时搞定

网友:
还是说明书没看明白

网友:
是ch5,笔误。

网友:
一楼正解   我的S4各种功能测试了 感觉还不错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但说明书都不如一楼说得明白,零度的公公真的要学一下中文,下次出个图文版的说明书才行。跟naza说明书没法比,与玉兔的说明差不多,但玉兔的说明书改了几版都写清楚了,零度啊!!!!!!

网友:
呵呵,大家一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