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只用一个电调供电行么?

楼主(2013-09-15):
如题,是否需要单独的UBEC模块? 新手打算入个APM来飞固定翼航点~~~

网友A:
两种模式供电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模式供电都可以!

噢~ 我飞机上要加GPS  数传  怕电调UBEC不够用 所以才来问问~~~ 我的电调是飞腾40A的

网友B:
多旋翼可以多个电调 并联供电的。。。保准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旋翼可以多个电调 并联供电的。。。保准够

我说的是固定翼 只有一个电调。。还要加数传和GPS  怕电流跟不上 飞控死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 我飞机上要加GPS  数传  怕电调UBEC不够用 所以才来问问~~~ 我的电调是飞腾40A的

电调供电够的

网友C:
哎 我也是一个apm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 我也是一个apm新手

我多旋翼直升机 固定翼都有  无奈才入了APM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多旋翼直升机 固定翼都有  无奈才入了APM   。。。。。

我也是一样啊   可怜我看不懂鸟语

怕调不来AP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一样啊   可怜我看不懂鸟语

加我QQ  到时候一起交流  1473858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