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塑料机,40瓦主轴高速切削铸铁,今天的意外发现.

楼主(2013-09-15):
一直在失业,现在我只有一台软趴趴的PVC小雕刻机,总重量只有30斤,是用捡来的塑料拼起来的,用的pvc和透明压克力.用胶水把螺丝粘起来当成滑筷,导轨是打印机的光轴,主轴电机是捡到的坏水泵里面一只汉森有刷电机,30w,5mm输出轴.用吊磨的手柄当主轴,,在关键地方用锯条和钢筋粘上去加固了一下,刀架部分始终还是会摇动.
一摇机头刀尖会有0.5的旷动,是滑块口径大了的原因.,
切割塑料误差范围在0.5mm--1内,雕个牌子基本上能看清楚,但是肯定很毛躁.

今天在想,能切割1CM厚的铝或者45钢或者铸铁吗?还要求切削速度不低于一般电动工具的速度,例如角磨机,否则没有实用价值.

使用的刀具是普通的双刃螺旋槽1.5MM雕铣刀,3.175柄径,因为我只有这个刀,因为它断了之后可以接着磨成其他刀.
于是开动了一下脑筋,最后出好代码,用平口钳来测试了一下,  在15秒内在木工3寸平口钳上铣了一个小洞.下一步是用这个办法来做出我的机器的新零件.

请问.我是不是在说谎,怎样办到的,大家想不想看照片

网友:
铸铁本来就非常好加工,能干铝就能干铸铁。
基本上,只要是能转的东西,都能切削。能干什么材料,就看你的刀具有多硬。机器刚性如何,精度如何,马达功率多大,这些决定你的加工效率和加工质量而已。

网友:
你弄个白口铸铁看能铣动不?

网友:
弄个电机轴看能磨动不能。

网友:
很多 机友 都有个理解上的错误,能不能切,就像 沙发说的一样, 满足刀具 硬度 强度 后,然后机床 还能在 切削力作用下,有一定得刚性,机床体质差,那就 刀 更锋利,进给量更小,一样能切,

古语有云,铁杵磨成针,不一样磨下去了吗,
就拿砂轮来说,那淬火钢,在砂轮上磨,只要不是压的比较紧,切向力 基本上 很小,
所以 PVC机 一样可以 切钢,用 硬质合金刀  高转速 超小 F  ,也是可以的吧,只是看自己能不能接受,实在不行,你夹个 金刚石 磨头,想LS两位说的,白口铁和电机轴,都是浮云了,呵呵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无图无真相  麻烦上图……

网友:
我用缝纫机电机(80w)试过,可以车削木料。
理论上再小的电机也能车削,只要控制好吃刀量。

网友:
楼主是强人,总有新点子!快发出来给大家看看!

楼主:
楼上各位都是很有理解力的人,

好的.正在用手机上图................

顺便强调一下,网上有这个切削办法的专门刀具卖....我在想,如果用普通的小刀也可以,那他的大刀更是厉害了.如果是专业的机器,用于一些特定切削,那是比传统切削的效率要好.

楼主:
http://www.jdzj.com/gongyi/article/2013-2-24/29132-1.htm
这个是2010年的文献,介绍了螺旋插铣的研究和应用,这个公司专门做刀具.
在绕中心摆动工作的时候,刀具受到的径向力比较均匀,所以能实现更稳定的下切,
其实有机器的各位可以试下,就是用 1.5小刀来挖2.4-3MM的孔,深度为10,分层下刀,每层0.5
抱着不要一把刀的心态从慢到快试试能开多快
结果发现
出奇的快
在我的垃圾机上几秒就插下去了
经过分析,螺旋插铣的秘密在于,加工孔径不能太大也不要太小,是刀具直径的一倍以下比较快,
导致主轴的有效功率输出(时间和W的乘积)分布在一个小圆圈内,所以小功率的机子能集中力量.如果是刀具变形,它会偏向中心,导致加工面积重叠,做工重叠,反而提高了下切的速度.

如果大了就成了切圆,需要的刚性和进给量加大,而等于和平时的加工没有两样了.

楼主:
然后转变一下思路,比较低配置的机子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对金属打排孔,(一排误差都是接近的孔)切出需要的形状,再对边缘光一下刀,零件就出来了,对精度有要求的就拿去磨吧.
至于破机器主轴抖动的问题,因为只是走圆,确定保持一个F值,这样刀尖不会晃出更大的圈,和丝杆没问题,都可以控制孔的中心成一排直线,
至于孔的大小和最后出来的边缘平直度,事先做一个试验,
尺寸自己作图出代码的时候适当调整..就能达到要求.当然,这些都是对塑料机玩家们说的,
有龙门铣的米人还是散了吧.

网友:
  能这样折腾的人应该不多!

网友:
时间换空间,不讲效率就是了

网友:
怎么编刀路的?

网友A:
diy的精华版呀,就是没见到机机如何破怪难过的!!

楼主:
回复  duanz
首先 做出工件的轮廓
然后点选要切割的边,在制图软件里选   偏置 输入需要偏置的尺寸
如果是1.5的刀具就偏置0.75,这样其实是人工编写刀路
出现一条围绕需要切割的边的轮廓线.

然后,画一个圆,大小和刀具的直径一样

把这个小圆,用作图的阵列和排列功能 沿着刚做出的轮廓线确认排列,平均间距是刀具直径
这样得到一串沿着刀具路径排列的孔

然后,

再排列一次,这次间隔调整一下,为半个刀具直径的间隔,
这样就得到两排轮廓孔
然后就选第一排孔
在出刀路的软件里
选 内轮廓加工  加工排孔
再选第二排孔,重复 内轮廓加工
这样就可以输出nc tap 文件了.

以上就实现了用螺旋插铣的通用制作计算.以上的操作按照惯例可以用在多个软件使用,cad ,artcam软件里都有轮廓偏置的功能, powermill里好像叫参考线,

当然 需要光刀路的话 自己再偏置一下,制作出需要走的路径,然后轮廓加工,或者轮廓精加工什么的.

同样也适合用小机床大面积切除金属的操作,一台刚性好的小机器,性能更加出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的精华版呀,就是没见到机机如何破怪难过的!!

小机器全景
用的是打印机的轴, 塑料,水管abs,玻璃环氧伞骨一起上.普通丝杆,,,开始是四光轴一个轴结构.
后来捡到了8mm以上的光轴,就用双光轴算了.
胶水是三氯甲烷溶解的塑料,801金属胶水做关键部位粘合.

y轨道  用胶水粘的,强度还可以.因为是面接触,没有旷动,但是平台材料是压克力,在交接的地方强度不足.

小机器辅助加工的新z轴轴承压块

新z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duanz
首先 做出工件的轮廓
然后点选要切割的边,在制图软件里选   偏置 输入需要偏置的尺寸

其实就是沿着要切割的线打孔对吗?那是用钻头还是键槽铣刀啊?

网友:
只要是能转的东西,都能切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