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加工設備方案意見徵集

楼主(2013-09-15):
想入一套數控銑或雕刻機, 主要用來加工模具的~

加工精度兩個絲以內即可, 模具材料主要是鋁, 偶然也可能啃啃45鋼, 但是不經常, 啃得動, 精度能保持好就得.

看了些帖子之後有以下想法:

1 買個家用鉆銑床改裝成數控;

2 買個數控雕刻機;

3 自己買材料組裝;

請熟悉數控加工設備的朋友給點意見, 以上的想法孰優孰劣, 謝謝.

還有, 如果有方案的朋友能估價最好, 因為本人資本並不雄厚.

网友:
花个1w多买东东的那套机器。

网友:
铣床改数控行程不够的,都是重家伙,劳民伤财;自己组装雕刻机费时费力(除非你有各种资源优势,做个零件像到市场买棵菜那

么简单),存钱直接买现成足够行程的数控雕刻机吧

网友:
买个数控铣床,你说的,加工铝合金 或者45钢,空间点 误差 2丝,钻铣改?不靠谱,自己做一来 费工费钱,而且效果 不一定能达到你的要求, 还是买个像样的 合适行程的数控铣

楼主:
看了市面上一些銑床以及雕刻機, 都沒有X軸行程能到1米的哦~

數控銑, 有這個行程的價格遠遠超過我的預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市面上一些銑床以及雕刻機, 都沒有X軸行程能到1米的哦~

數控銑, 有這個行程的價格遠遠超過我的預算啊 ...

做机翼模具吧,能啃个铝板已经很不错了,铁家伙那是铣床或者加工中心的活~~~~
预算多少 ??  才好出意见

网友:
行程到一米的话只能自己做了,买就太贵了

网友A:
你预算多少?行程1米可不小,没个好几万就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机翼模具吧,能啃个铝板已经很不错了,铁家伙那是铣床或者加工中心的活~~~~
预算多少 ??  才好出意 ...

你看過我的帖子~

就是做機翼模具, 同時也會做一些像車船的一些金屬件, 滿足一下本地模友的需求~

其實沒有一米也可以,  但是要拼模就不太方便~

預算應該不超過15k RMB吧~

實在不行就不啃鐵, 啃得懂7075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预算多少?行程1米可不小,没个好几万就别想了。

幾萬是沒有咯, 至少說到明年為止都沒有這個預算, 最多萬把塊咯, 不超過15k......

网友A:
看来你的要求就是行程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的要求就是行程大。。。

就是就是~就是精度有兩個絲的上限就好~

网友:
小的加工中心。最近我也在找这种的。

网友(2013-10-26):
两个丝,一米行程
这个要求不是一般的高

机翼模具没必要那么精确地

翻砂木模50丝都是可以接受的
泡沫工艺限制
精度高不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丝,一米行程
这个要求不是一般的高

不是做泡沫的, 做複合材料的~

50個絲那是不接受的~

网友D:
你要精度两个丝,行程1m,自己做成本也不止15k,翻一倍差不多

网友E:
加工长条形的工件   考虑下移动龙门的吧           上TB找销量前几家的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精度两个丝,行程1m,自己做成本也不止15k,翻一倍差不多

問了, 如果要加工的話, 15k用不著, 7~8k倒是跑不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工长条形的工件   考虑下移动龙门的吧           上TB找销量前几家的问问

移動龍門的精度差點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移動龍門的精度差點吧??

嗯    稳定性差点      试试用一侧各双滑块或者三滑块       左右双丝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    稳定性差点      试试用一侧各双滑块或者三滑块       左右双丝杠

那絲杆跟滑軌用什麼規格的呢?

网友:
我觉得1m行程,精度0.02
完全不考虑热平衡和加工力是不可想象的
普通碳钢约为 1米1度1丝,即1米的钢温度升高1℃放大0.01mm
而实际由于结构关系,角度变化,往往不止这个数。

所以有敢说在万元以内做到的,不是一般的高人。

网友F:
1万以内,行程1米,0.02?
真够敢想的。
今天去朋友那里玩,刚好有台行程达到1米的,三轴行程1000*600*500,台湾货,重量9吨多。
价格5百多K,国产货也得两三百K,10K以内。。。。吓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万以内,行程1米,0.02?
真够敢想的。
今天去朋友那里玩,刚好有台行程达到1米的,三轴行程1000*600*50 ...

這樣啊?

看來還是不搞那麼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