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水星90金属12叶涵道请进

楼主(2013-09-15):
为什么人们都说水星90涵道声音好听,我的水星90涵道低速难听到要死 高速就好听 我受不了低速那难听声音寄回台湾去 请大神们看看我的视频里水星90涵道低速声音是否正确

网友:
马马虎虎

网友:
当时在现场,听到这声音挺大,感觉像机械摩擦的声音,不知是来自扇叶摩擦涵道还是电机本身。但转速上去后,被其他声音掩盖了。

网友:
不是很正常吗?  何况你这个是泡沫机。   玻璃钢机体的 声音要好听多

网友:
塑料涵道也没这个声音啊

网友:
这声音不正常,我的並不会这樣
前一阵子不知在台彎的RCTW 或是 Flying-pizza 论壇有模友也有此現象,他用电調设定解決該问題,因我的不会如此,所以当時沒有記下來,想帮你找那篇資料,沒找著!!
你還是寄回檢修比較保險

网友:
这音儿肯定不对,兄台退货吧

网友A:
这个是浆叶的中心碰到底部的安装螺丝了,你可以检查桨叶安装螺丝是否有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浆叶的中心碰到底部的安装螺丝了,你可以检查桨叶安装螺丝是否有松动。

我新买回来就这样声音 高速就声音好多

网友:
这个就是浆安装过于靠近电机或是靠近底部,这个在生产过程中是经常碰到的。

网友:
这些问题会在QC检查中发现并剔除返工,不应该出现在出货成品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浆叶的中心碰到底部的安装螺丝了,你可以检查桨叶安装螺丝是否有松动。

小田和我想法一样 哈哈

网友B:
我手上有水星,低速 高速的声音都不是你这样的。低速很轻脆,高速很尖锐。不会你这种好像风叶磨到了的声音,高速听不出来应该是高速声音掩盖了。看看是不是风叶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水星,低速 高速的声音都不是你这样的。低速很轻脆,高速很尖锐。不会你这种好像风叶磨到了的声音, ...

寄给三石送台湾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寄给三石送台湾啦

这声音根本不敢飞,鬼知道会出什么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声音根本不敢飞,鬼知道会出什么事情

已经飞了100左右起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水星,低速 高速的声音都不是你这样的。低速很轻脆,高速很尖锐。不会你这种好像风叶磨到了的声音, ...

元兄麻烦你有空就发你的水星视频给我看看

网友:
电机有问题,你换个电机。

网友C:
更换了轴承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换了轴承就OK了

麻烦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