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没飞小斯了,最近上电云台老是给一个方向扭

楼主(2013-09-15):
半年没飞小斯了,最近上电云台老是给一个方向扭,大侠们讲讲。

网友A:
校准一下吧

网友:
我的也是  半年没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一下吧

现在是不校还好,校准时,一点确定,就开始想一个方向跑偏!

网友:
陀螺仪清零,记得用PC

网友A:
是云台的陀螺仪和飞控的陀螺仪都清零,校准云台的时候控制方式选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云台的陀螺仪和飞控的陀螺仪都清零,校准云台的时候控制方式选6

用手机不行吗,非得用PC来校准云台吗?还有云台陀螺仪如何清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手机不行吗,非得用PC来校准云台吗?还有云台陀螺仪如何清零?

手机如果新版地面站可以,小斯的云台陀螺清零是通过选择控制方式6清零的,正常飞行是控制方式2,改过去了校准后记得改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如果新版地面站可以,小斯的云台陀螺清零是通过选择控制方式6清零的,正常飞行是控制方式2,改过去了 ...

我以前就是这部手机校的云台,现在就是不行,云台校准一点确定,就开始慢慢的跑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就是这部手机校的云台,现在就是不行,云台校准一点确定,就开始慢慢的跑偏了。

按照我的方式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