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直干嘛锁尾左右速度不一样啊?

楼主(2013-09-15):
各位大师,我的机子向右打方向时速度还可以,往左打时却很慢,是什么原因啊,要调哪里呢?求大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首先,不动的时候尾桨是否在中立位置
你说的是尾桨推力不足,大奖迎角是否太大,转速不够,转速不够尾巴转速就不够

网友B:
尾中立点没调好吧?

网友C:
正常的,逆时针自旋快,顺时针慢,因为主旋翼的扭矩本来就是让尾巴逆时针自旋的,锁尾的位置不是正中间的,所以滑块左右行程是不一样的,要是完美主义,在陀螺仪里调一下行程,把在中立左右的行程调一样,要是左右都到极限行程就是现在你的效果,除非你减少逆时针自旋的行程或增大顺时针自旋的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动的时候尾桨是否在中立位置
你说的是尾桨推力不足,大奖迎角是否太大,转速不够,转速不够尾巴转 ...

转速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逆时针自旋快,顺时针慢,因为主旋翼的扭矩本来就是让尾巴逆时针自旋的,锁尾的位置不是正中间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中立点没调好吧?

中立点没设定怎么能飞啊,机子正常飞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逆时针自旋快,顺时针慢,因为主旋翼的扭矩本来就是让尾巴逆时针自旋的,锁尾的位置不是正中间的, ...

要是把行程像你说的那样调,那飞起来不是自旋了吗?

网友:
尾中立,转速,以及直升机本身特性都有可能影响。可以分别调整试试,这也是直升机的乐趣之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是把行程像你说的那样调,那飞起来不是自旋了吗?

请理解什么是调滑块中立点的位置,什么是调舵机的极限行程,我自始至终是说调行程,没有说中立的位置
况且舵机中立点就一个,根本没法调,要调也是尾轴上的滑块的位置,再说的明白一点就是尾舵机传动杆的长度,要是是sport就调尾舵机架子的位置,pro就调拉杆的长度
锁尾后两个尾桨呈8度左右的角,陀螺仪的作用就是把尾巴锁住,就是保证这个8度左右的角,就算在舵机中立点的位置不是8度角,他也会修正成这个角度,因为这个8度才是真正的中立点,是用来抵消逆时针的扭矩的,所以真正锁尾的时候,尾舵机一般不是在中立点上的
舵机中立点使桨夹呈8度角的时候,左右行程是一样的,就是完美的,然而现实中是很难做到的,于是就会有左右行程不一样,也就是自旋速度不一样,
我上一条回复的意思就是让行程大的那一面调小不就好了,但是这样会会减小有效行程,就是说,减慢了快的一边的自旋速度要是追求完美可以去努力把两个中立点重合在一起,或者说同时达到这两个中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理解什么是调滑块中立点的位置,什么是调舵机的极限行程,我自始至终是说调行程,没有说中立的位置
况 ...

说的很详细很好,谢谢!这样说我就理解了!

网友:
没在中立点吧

网友(2014-06-27):
引用 网友C:
请理解什么是调滑块中立点的位置,什么是调舵机的极限行程,我自始至终是说调行程,没有说中立的位置
况 ...

说的不错!这么好的东西好久没看到了

网友:
我也了解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