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RX2702主旋翼螺距设定

楼主(2013-09-15):
华科尔RX2702使用说明中,主旋翼螺距设定要求从
遥控器
十字盘混空比例去调整,这在D10控里是什么地方?以前调都是挑螺距的,这里还说明勿去调整个别伺服器的行程量。求解。

网友A:
调螺距舵机的行程

网友B:
不知道来学习

网友C:
2702用着怎么样?我也正在研究

网友C:
我的d10刷过固件,要是在舵机行程里设置2702,就只有螺距舵机一个舵机行程会被限制。所以只有螺距曲线最高设置成45

网友D:
新手学习,帮顶混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