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 330配置

楼主(2013-09-15):
880mm的kt330 重量应该控制在多少以内?还有重心是不是在机头三分之一处?

网友A:
重量三四百克就差不多了不是机头是机翼前缘百分之二三十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三四百克就差不多了不是机头是机翼前缘百分之二三十就差不多了

好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谢谢

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