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早去飞,发生在事故,呵呵。

楼主(2013-09-15):
飞得很平稳,滑翔降落接近地面时,一时发神经,又重新起飞,结果撞上大树.....,机翼脱离 ,水平尾翼,垂直尾翼受损, 起落架受损, 修复中。
撞坏好多桨,如图加固,是否可行:502沾好,用热熔胶枪在周围打胶。
粘合,用万能胶。

网友:
沙发 不知道 能用否哈哈

网友:
这桨绝对没用了,这样粘起来的桨强度不能再用了

网友A:
桨.....................珍惜绳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珍惜绳命

,谢谢提醒。

网友B:
楼主真够节省的连浆都能修,看来浆花钱了      飞机不花钱

网友:
牛, 浆也能修

网友C:
别人的桨都要专门做动平衡  楼主这样没有一个是平衡的了  转起来估计震动很大   买新的吧

网友:
肯定射桨,楼主当心自己的眼睛。

网友:
桨别用了

网友D:
分享一下,我修浆是在浆两边对称的位置打孔,然后用结实的,补鞋那种绳子扎好,扎的方法也要对称,然后在在外面打上AB树脂,很好用,如果再次打断也不会飞出去,因为有绳子做骨架。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够节省的连浆都能修,看来浆花钱了      飞机不花钱

只断了一边,另一边没断,太可惜了,这么多。草地上,起落架滑跑不了,一降落,机头就撞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人的桨都要专门做动平衡  楼主这样没有一个是平衡的了  转起来估计震动很大   买新的吧

谢谢,觉得有点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享一下,我修浆是在浆两边对称的位置打孔,然后用结实的,补鞋那种绳子扎好,扎的方法也要对称,然后在在 ...

谢谢谢谢,一定试试,不然太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觉得有点可惜

降落是带点拉杆少许加点油门使抬头飞机慢速飞行,在飞机落地瞬间关油门。还有把中心向后移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落是带点拉杆少许加点油门使抬头飞机慢速飞行,在飞机落地瞬间关油门。还有把中心向后移一点试试

恩,了解,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了解,谢谢,我试试。

主要是草坪上,前轮一前地,就卡死,不能滑跑。你说的,我好好琢磨琢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草坪上,前轮一前地,就卡死,不能滑跑。你说的,我好好琢磨琢磨。

带杆的意思就是让后轮先着地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杆的意思就是让后轮先着地明白

噢,你所说的带杆,是那个金属拨杆吧。我试了一下,它是让转弯或者升降更明显。如果这样的话,头会抬更高,我得试试。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噢,你所说的带杆,是那个金属拨杆吧。我试了一下,它是让转弯或者升降更明显。如果这样的话,头会抬更高 ...

带升降,多练习模拟器

网友:
别用了 没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升降,多练习模拟器

是,是,谢谢。

网友:
哇塞,都炸成这样了啊

网友(2013-10-19):
楼主 这桨还能用吗

网友:
万能胶也信?

网友E:
你一次就毁了这么多桨?应该不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一次就毁了这么多桨?应该不是吧!

不是啊,多次累积,现在坏桨的机率降低了,呵呵

网友F:
意外随时会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意外随时会发生。

是的,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

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