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定时器怎么设

楼主(2013-09-15):
(无正文)

网友:
设过一次  忘了

网友:
开始 暂停 清零 选择开关,时间倒数正数就这么简单,

网友:
优酷有视频教程的

网友:
把开启,关闭,清零按钮定义一下,再选择个震动模式就行了

网友A:
你照这个设置就行

网友:
感谢你们的热心,可对于新人来说等于没说。

网友:
就没人一步一步的教教怎么设置吗?比如说先按哪个键,再选择到哪个键一步一步讲解呢?

网友:
照着6楼的图设置就可以了,当然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设置不同的开关。还有就是计时开关和重置开关可以设到一个开关上,这样拨下来就是计时,回位计时器就自动清零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照这个设置就行

计时开关和重置开关可以设到一个开关上,这样拨下来就是开始计时,拨上去计时器就自动清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计时开关和重置开关可以设到一个开关上,这样拨下来就是开始计时,拨上去计时器就自动清零。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