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发帖求助!在线等,关于中特威新出多旋翼“蜘蛛”电调调参!

楼主(2013-09-15):
新装的6旋翼、4旋翼,全部使用的是中特威新款“蜘蛛”电调,装机完成后调电机转向,用ZTW调参卡没有数显,无法调节以为不支持,用经典的“滴滴响”调参无果,一怒之下调转电机正负极尽然转向任然没有改变。表示压力山大,求高手解围,指点迷津!

就只这个电调了

网友:
你没有校油门行程
这个是SM不是 ZTW 程序 不要弄错了./

网友A:
你这情况很大可能是没油门校准,开控油门打到最高,再接电,“滴滴”两声后,再把油门打到最低,然后电调会“滴滴”,一会又会“滴--滴--”就可以了,四个都弄一次

网友:
还有,扎带不要的剪掉。。。。。。。。

网友B:
蜘蛛电调不用调呀,直接用就可以了吧。你是说的什么转向?没明白你的意思。
我也用的蜘蛛电调,不调就行。电机转向是三根线任意换两根。不是电机的什么正负极。

网友:
楼主什么机架???求链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蜘蛛电调不用调呀,直接用就可以了吧。你是说的什么转向?没明白你的意思。
我也用的蜘蛛电调,不调就行。 ...

你用蜘蛛电调配的什么电机

网友:
什么机架

网友:
这机架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情况很大可能是没油门校准,开控油门打到最高,再接电,“滴滴”两声后,再把油门打到最低,然后电调会 ...

找你的办法做了  没用  都没有声音  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蜘蛛电调不用调呀,直接用就可以了吧。你是说的什么转向?没明白你的意思。
我也用的蜘蛛电调,不调就行。 ...

正反转,换线了  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蜘蛛电调配的什么电机

朗宇的多旋翼电机

网友D:
楼主发扬下共享精神吧。机架是哪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发扬下共享精神吧。机架是哪搞的。。。

稍安勿躁 呵呵

网友:
楼主这个机架,果断求关键词啊。

网友:
楼主是把电调的供电正负极换过吧?电调没有烧?电机换向是任意调换电调输出给电机的三个线的任意两根,而不是换电调供电的正负极。

网友:
果断求机架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反转,换线了  没用

是换三根线的这端哦,不是两根线这端。三根线任意换两根。还有就是四个都出现这种情况吗?你试看其它几个电调换线电机方向有没有变化,如果其它的几个电调换线后电机有换向了,就说明是电调有问题了。

还有他们在问你机架,发出来分享一下吧,别让大家着急。

网友:
我也想要机架

网友:
还是习惯用软件调节正反装,换线线会交叉,看着不爽!

网友:
机架是折叠的吗,真方便,我顶

网友:
ztw的电调是可以设置转向的 不知道蜘蛛是不是保留了这个功能   多看看说明   你的编程卡是不是适用于蜘蛛     等你的测试  准备入手几个  哈哈哈

网友:
正打算入这个电调玩玩四旋翼

网友:
学习了,回帖捞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反转,换线了  没用

不是换电调的电源输入  要换电调的输出线 任意两根对换

网友:
呵呵,如果是接在飞控上,必须按飞控的油门行程校准来操作。

网友(2013-10-27):
我也用蜘蛛电调的,换线就行咯。哈哈!

网友:
看了一些资料,蜘蛛只需做油门校准,设定已经是多轴模式了,电机反转我是交换AB线C线统一颜色,电源来源端正接正负接负,这样就行了,蜘蛛的资料很少只能透过这样来实现了,这电调不带bec输出所以接收机要外接供电,如果这部份没注意到油门校准即使有接上接收机也是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