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S4飞控在天7上设置方法和关控不出现返航降落

楼主(2013-09-15):
  在这我首先感谢   木偶Astroboy    他教会了我怎么简单的设置5通道和6通道1.前段时间在论坛上也有关于天7的设置,自己弄了半天也没弄懂,感觉有点复杂。我今天在这发贴,不是为了炫耀,让还在为这困恼的模友解忧
在可变混控1里
.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2.关于关控后调参软件不出现返航降落
在设置失控保护前5通道和6通道开关一定要拨到最低
在进行失控保护设置或者拨动5,6开关看到调参软件上出现返航降落在设置也可以
如有什么说的不好的请高手请喷

网友A:
三D直机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D直机可以吗?

我这说的是4旋翼的

网友:
不要那么隆重吧,apm6档开关切换都那么容易,这个商用飞控需要那么难理解么??

网友B:
学习了 我也正准备上S4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我也正准备上S4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市

正式版还不是到好久上市,你可以去收个二手的S4

网友C:
用的S4也是天7.。现在是找不到任何设置5,通道和6通道了 。。。高手你的帮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S4也是天7.。现在是找不到任何设置5,通道和6通道了 。。。高手你的帮忙啊

遥控的设置就是按照图片少的弄

网友:
5通道和6通道就是 起落架和襟翼

楼主:
你把遥控恢复出厂设置,再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设置

网友:
好像要设置换个开关的定义

网友:
这种遥控还是少用为妙. 连设个开关通道都整混控 真不知道设计遥控的人是怎么样想的.

网友(2013-11-29):
学习了,知道了,准备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