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对不了频什么原因

楼主(2013-09-15):
拆了换了金属件,V911就对不了频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A:
那是你自己动了什么地方吧

网友B:
试试在主板上的小圆柱和天线位补焊。
小心不要把旁边的部件热坏。
陈伯

网友C:
路经飞过

网友D:
你用的啥控?我用的7E飞911,多对几次就好了!!

网友E:
我帮朋友买过911,自己也有,新买回来就发现对不上频,用我的控就能对上,用他的控给我的飞机就对不上,最后确认是控坏了,问淘宝商家,说是用了南孚电池就会把遥控器烧了,真是坑爹呀,没办法邮回去换了一个新的,邮费我来出

网友F:
额,南孚电池也能烧控?

楼主(2013-10-25):
谢谢各位飞哥,已经解决了,拆开遥控,把主板天线那焊接一下,奇迹就出现了,呵呵

楼主:
V911有对不上频的,可以联系我,我的店铺ytacc.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