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试有付翼的六通直机

楼主(2013-09-15):
本人已组装完成250有付翼直机,机子能动,四个舵机和马达都装好,遥控和接收也能动。但是舵机,有付翼旋转头,大桨不知如何进行调试?注意那些主要问题?谢谢高手的指教?

网友:
搜索“装电直调机流水技”

网友:
到这里看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9825&extra=page%3D1

不全的在这补齐:
尾部安装及调整
   尾传动皮带,应检查正确的旋转方向:主齿盘顺时针旋转,尾旋翼逆时针旋转。适当拉紧皮带,然后锁紧尾管保持合适的松紧程度。
1、       安装:
  确认安装后,尾巴各部位一定要顺滑,有问题必须解决,否则会影响正常飞行
检查方向舵的动作是否是右拉左推,打右舵尾舵机应该向拉的方向运动(机头方向),而尾变距滑座往尾波箱方向走,打左舵是推的方向,尾变距滑座往尾旋翼头方向走(向外),若伺服机转动方向错误,请由遥控器设定尾舵伺服机的正逆转方向。
检查陀螺仪的正逆转方向,把陀螺仪置于锁定模式,将机头朝左转动,此时尾变距滑座应该往内走(与遥控器打右舵的方向相同)如果方向不正确,请切换陀螺仪上的正逆开关。飞机通电状态下,先把控里的锁尾调到非锁尾状态,此时拔动控的方向摇杆,尾推除随摇杆来回摆动外,在控摇杆不操作时,尾推会自动回到中立点。这时可将控的开关拔向锁定模式,摇动控的方向杆,尾推会停在尾轴的任意位,这是两种锁尾模式的外在表现。舵臂与尾管成90°安装,使舵机为中立位。把尾拉杆的球头装在舵机臂的最里面的孔内,在舵机臂的角度不动的情况下,调整尾拉杆的长度,或调整尾舵机在尾管上的位置,使尾推在尾轴的中部偏靠尾波箱一些,粗调要求尾桨有2-5°左右的迎角。注意调整尾舵伺服机的整体倾斜角度,必须让连杆在两个方向都保持平直。 图4 尾桨有2-5°的迎角2、调整:首先明确一个概念:尾舵是否撞墙要在陀螺调,尾巴转的快不快在控调。锁尾模式下,遥控杆只是告诉自转的速度,不是行程行程由陀螺管理,方向摇杆的大小量只会改变尾桨螺距变化的快慢先在陀螺仪设置行程,使得二边都不碰边。再在控里调尾舵(rudd)的行程,控制灵敏度,行程越大,尾巴转得越快。如果试飞,飞机逆时针转,增大螺距,落地后飞机顺时针跟,或者空中急下落顺时针锁尾过度,就缩小尾桨螺距。根据自己小鸡传动阻力大小,适当调节应该会很完美。3、注意事项如果设定错误,直升机在起飞时将产生高速自转的危险。已经把非锁尾模式中立点调的非常稳的了,但在切换到锁尾模式后,尾巴就是***都向左转动。是因为锁尾模式还需要再确认正确的中立点。非锁尾模式中立点正确后,要在机体平稳、静止的情况下,拔掉电源。把控的5通道开关放到锁尾状态位置后,再接上直升机电源,让陀螺仪在锁尾模式下确认非锁尾模式已经调好的中立点。还有一个方法:在非锁尾模式下调整好中立点,将模式开关据拨向锁定模式,此时如果发生尾推偏移现象,可将模式开关拨回非锁定模式。待尾推回到中立点后,尾推便不会再发生偏移了。③按说明书予调陀螺仪的感度,试飞时再细调。在不追尾的前提下,陀螺仪感度越高越好。④通过调正左右两侧尾舵行程的D/R值,来平衡两侧旋转的反应 。

网友:
上面讲的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把各机械部分调整达到设计要求,在50%油门时,准确实现主桨的O度螺距。对有副翼的悬翼头,应为图示状态。

记住,达到上述要求后,还有两个的关键步骤要走:
1、调好重心,不然怎么调都是浮云。调重心,是过重心的垂线和主轴轴线基本重合。主要是用电池的位置来调节(注意,带头罩和不带头罩重心是不同的)。如果用控面上升降的微调来调整,会造成升降舵的上下行程不一致,效果也不好。
2、在试飞时,为了正常飞行,还要用控制器面上的四个微调钮根据试飞情况,作些微调。微调量大时,就得调整相应舵机连杆的长度。否则,同样会造成舵机的上下行程不一致。
以上是基础部分,几乎所有的六通以上的模型直升机都是这样的。
注:在六通以上的遥控器里,一般有三个项目可对控制十字盘的三个舵机的行程进行调整:
1、十字盘混控里,对舵机的总行程大小,可按%比进行调节。
2、舵角(舵机行程量)设置:可分别调整舵机的上下行程。一般用于十字盘最高、最低位置时的水平调整。使三个舵机的摇臂在最高最低点,达到同步。
3、大小动作设置(D/R):可单独调一边或两边,主要用于个人操作性的感觉习惯。不适用于装机调整。
螺距曲线调整
用前面选择的做好标记主桨,仍做为测量螺距的主桨。
油门曲线相信大部份人都好理解, 对螺距曲线,则要先分清螺距度数和百分比的关系,这样才能设置好。
依一般的飞机螺距行程为-11——+11度来说,是22度。分为100份,22/100=0.22,假如我们设油门在50%时螺距为6度,那么(11+6)/0.22约=77.3。(-11到+6一共17度),控上设此点的螺距为77.3%,大约为螺距6度,配合螺距尺既可找到准确值。
在螺距总行程度数正确并且对称的条件下,用上述方法算出的百分比,在控上调出的螺距曲线基本是正确的。调完后,慎重考虑,再用螺距尺把普通、3D-1、3D-2的曲线都验证一遍。
常见曲线参考设置如下:
1、油门(一般模式,非3D)0%\40%\65%(摇杆中点)\80%\100%
2、螺距(一般模式,非3D)50%\60%\70%(摇杆中点)\85%\100%
摇杆最低点50%时是0度,应该说是一个好飞的曲线,摇杆最低点时是-2度,那就可以设螺距为40%, ,因为最低摇杆位置时需要有点负螺距应对上升气流,如果新手练习悬停不飞高,或在室内飞就无所谓了。室内 50%时(0度)新手练机急收油门时,摔机会比有-2度螺距摔的轻.
有人为了省电,或是为了不让飞机升太快(新手)喜欢把最高点油门设为80%或再低点,,,螺距最高设为7,8度(80%,85%),这也可以作为新手的一个参考,可能这样,飞机飞起来感觉还会更顺,,,不会上窜下跳的....
3、3D飞行模式的油门为,全程100%,螺距曲线为:0,25,50,75,100。
4、熄火降落螺距曲线直电一般为:最低点-4度、中点5度、最高点是10度。
理解上述常见曲线后,自己根据所飞机型,参考说明书和高手的曲线,按自己的感觉需要,可不断修改百分比。
    下面是高手们调曲线的例证,供参考。
例一、Normal好象不是飞行模式吧,应该叫普通模式也叫悬停模式。这个模式主要就是为了起飞,降落,悬停的吧.大家是不是都是用Normal来飞航线?这个模式快收油门转速就突然下降,飞起来是不是有点怪怪的。
我设Normal模式的想法主要是要求省电,起,降,悬停稳就行了。
Normal我设的是,油门0 40 60 80 100;螺距-3  5  9  起飞后悬停十来秒后就切成上空飞行模式:油门:75 65 60 80 100:螺距:-6  -3  3  6  10  进行航线,翻大筋斗,横滚,退航线等,然后再切入3D模式(或直接由Noma切成该模式):油门100 97 95 97 100 螺距:-12  0  12   就进行倒飞航线,快翻滚等3D飞行。
例二、Normal我的油门曲线是 0,40,68,85,100。螺距是-11,-5.5,-0,+5.5,+11,3D模式 油门全100,螺距不变。好处是,上下急推,不怎么摆尾,切3D模式不掉搞度,手感与3D模式差别不大,能练习的更细腻。缺点是对小范围悬停练习,高度不容易控制,轻推一点就跑的很高。
例三、3D螺距个人谈:
idle中点是0°这样才能翻得好
给你参考的设置例举
norm  悬停时 油门70  螺距约4~5度
idel    油门100直线  螺距  -11  0  11
切换时高度一点都不会变,非常平稳
你的切换时如果高度变化很大,不要动idel的,去调整norm下的悬停油门和螺距
有人说,你的Normal螺距曲线不好,建议-3~+11°
最低点 - 2或者-3  有风可以降的下来就行了。  上面11° 和你的 idel 保持一致  切换时不会掉高度
我开始学习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后来降低Nomal悬停螺距,提高悬停油门,多试几次,就可以调到切换3D模式不会上下动了
Nomal模式下,转速高一些更好控制具体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自己靠感觉靠手感去体会,别人给出的具体数值只是参考值,因为每台飞机上的连杆,舵机,电子设备,都不完全一样,所以具体的数值也会有偏差的
切idle的时候油门顺手向下或者向上调整一下就行了。我从来不去调整这个
以5点曲线的控为例,以下所说的是1 3 5 点位置:
普通螺距曲线 -2 、5.5、10
普通油门曲线0 25 50 75 100 (第二点油门可以适当增加 具体看情况)
3D螺距曲线-10 、0 、+10 ,想要暴 -12 、0 、+12 (电机扭力允许的情况下)
3D油门曲线100、80、100、想要暴 全100
小提示:比如说悬停的时候 油门杆在50%位置 螺距为5.5 ,切3D的时候,3D螺距为0 ,那飞机螺距瞬间改变 必然会掉高度 把油门推上去一些就行了
有的 悬停和3D都是  正负12 中点0度   悬停基本就是起飞和降落的那时候用 离地后 悬停一下检查一下 有没有异况 顺便热一下机 接着就开3D了
一般模式我不开定速的  降落的时候 再切回一般模式 让发动机转速降下来 再打熄火开关,熄火降落。

六、动态调整:
1、大桨和尾桨是要作平衡才能装机的。
2、大桨和尾桨到底夹多紧是合适,把大桨掰开放直了后! 将机体倾斜大约45度时,大桨不随重力而耷拉移动的松紧度即可!是指:大桨掰开基本成一直线状! 并且和尾管同向平行时! 机体倾斜的情况下检验松紧度!   尾桨也是一样! 喜欢夹持住有阻力! 掰开尾桨后不因重力而松动即可!
3、首先要检查装好电池的头尾是否平衡(使主轴要垂直地面)。
4、试飞时,场地要大些,无风最好。
5、飞机油门很大,但没升力,请检查螺距设置,一般普通飞行模式的螺距曲线为-2.5.10 油门是一条直线。
6、飞行感到飞行吃力,噪音大,可能是皮带太紧,电机齿轮和大齿盘扣太紧.
7、调微调和陀螺时,要以飞机飞离地效时的状态为准。刚起飞时,空气动力很复杂,不要指望在这时候能调得好。
8、舵量设置:一般新手的舵量要少点,不能太灵活,百分之60就可以了.有一定基础了,想快点就百分之80,高手嘛,就百分之百了.
9、飞机尾巴晃啊晃,追尾了,要把陀螺仪感度调低点
10、悬停试飞。先用控面上的微调进行校正,使悬停时飞机保持动态平衡。如微调量过大了,就通过调相关舵机连杆找回来。微调量显示最好都聚中,或有极小的量,大了影响舵机行程。
    悬停时,飞机是稍微右倾,是正常现象。
调双浆时,应该以有记号的主浆做基准。小心因球头扣太松导致双桨.
11、脱离地效后,推油门和减油门试飞,使飞机能直上直下。
12、还有重心一定要在主轴上,如果重心不在主轴上,就会出现正飞正常 倒飞就往一般偏,或者倒飞正常 正飞就偏的情况。重心不在主轴上,调微调是没用的!

网友:
我也有个直机 还没飞过。。看着好复杂啊。。晕啊。。。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电动模型中电直机是不是最复杂的一种

网友B:
难懂但又必须要懂,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模型中电直机是不是最复杂的一种

是滴,去模型店应聘,别人只问你会不会直升机,别的固定翼啊车啊都属于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懂但又必须要懂,唉!

直升机属于三分飞七分调,上来找一个师傅比较好,复杂的东西他帮你搞好,你飞就是了,然后再一点点从简单的调整开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