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B6只能2.2A充电?

楼主(2013-09-15):
新买的A6  130块 陪的三星12V5A电源30元,最大只能2.2A充电,但是卖家那边写这个电源可以4A以下充电,,请问和我一样配置的B6能用到几A充电/.

网友:
看功率,相同功率下电压越高电流越小。

网友:
帮顶哈,钟情于有副翼

楼主:
没人告诉我

网友A:
换10A电源就好了,我7A充电,用20A电源,淘宝很便宜的,

网友B:
你充的电池是6s吧

网友C:
B6用12V5A电源够了,问题在于B6最大充电电流为5A,但功率限制在50W以下。如是充6S电池,以单芯电压为4V计算,50W/(6*4)=2.08A,也就说B6充6S电流在2A多点;如果充3S电流在4.1A左右;如果充1S或2S电流就能达到最大5A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10A电源就好了,我7A充电,用20A电源,淘宝很便宜的,

貌似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B6用12V5A电源够了,问题在于B6最大充电电流为5A,但功率限制在50W以下。如是充6S电池,以单芯电压为4V计算 ...

貌似懂点了,我是充6S的。貌似6S放电也是悲剧,只有0.4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充的电池是6s吧

是6S,充2安,放才0.4a,3S放电也是,充没试过,不知道会不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6S,充2安,放才0.4a,3S放电也是,充没试过,不知道会不会

3s肯定能到4A以上。因为你电源的功率是12v*5A=60W,充6s需要25.2v以上的电压,假如电流能达到4A,那就说明输出功率大于电源的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肯定能到4A以上。因为你电源的功率是12v*5A=60W,充6s需要25.2v以上的电压,假如电流能达到4A,那就说明 ...

原来如此

网友:
我正常都是1.5A或者2A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懂点了,我是充6S的。貌似6S放电也是悲剧,只有0.4A

B6充电最大50瓦,放电最大5瓦。具体电流,自己根据电压算就行了。

网友:
b6充电最大50瓦

网友:
B6充电最大50瓦,放电最大5瓦。

网友:
总功率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