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机问题

楼主(2013-09-15):
我的尾
舵机
刚开机左右都正常,一动方向或油门尾舵机就左转到底,能右,左打只有齿轮摩擦声,没动静,这是什么情况,请老鸟指点

楼主:
没人知道么,顺便说一下,我用的是zyx-s的陀螺仪

网友A:
路过!
检查一下微调,要是不行换个舵机看看啊!先找出问题根源!在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