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启动时,电池节数自检的嘀嘀嘀声音没有了,但电调能 ...
电调启动时,电池节数自检的嘀嘀嘀声音没有了,但电调能正常启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9-15):
同题 并且动力输出有下降 但拆开看没有烧毁的痕迹 哪位大下来说说原因啊

网友A:
是不是电池类型改变了,检查一下电调的电池类型是锂电还是镍氢吧。

网友B:
滴滴 是电机叫 啊!!!!!!!!

网友B:
滴滴是电机在叫 电调是不会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