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有副翼的问题

楼主(2013-09-15):
飞机一启动就往右后方飘动,不知道什么原因,十字盘已调平,调了半天也没用,只要一转起来就自己往右后方飘了,一不注意就可能摔掉

网友A:
重心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问题吧

试过把电池往前放,但是问题依旧,尾部就放了接收 、回传、和陀螺仪

网友B:
舵机回中准不准?有没有风?你的十字盘确认调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回中准不准?有没有风?你的十字盘确认调平了吗?

舵机十字盘都没问题,有没有风都是只要转速一上来就往右后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舵机十字盘都没问题,有没有风都是只要转速一上来就往右后飘了

你的十字盘用什么调平的?你有仔细检查过舵机回中是否有少量偏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十字盘用什么调平的?你有仔细检查过舵机回中是否有少量偏移吗?

目测,

网友:
我的也是 望左倾斜严重!十字盘调整多次无效。包括油门中位 和满油门基本都是平的 就还是这样哎  微调基本打到头了才能正常起飞 降落后在起飞又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测,

用调平器试试吧,或者先调节连杆使机身稳定,再看看十字盘是否是平的

网友:
微调搞不定就调调舵机拉杆的长度 有时候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对的。。。

网友:
舵机正反向调好没有?

网友:
有副翼就这样,只要起飞就得打舵修正,手是闲不着的。但是如果飘得严重的话,就是没有调好了。

网友:
一般先用遥控器微调解决,如果能调出来,再调拉杆。如果遥控器微调都没有效果,那就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测,

目测不准确。我试过还差很多。还是用仪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