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208sb- 6008hs接收机哪个好 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3-09-15):
FUTABA的6208SB接收机 和6008HS接收机哪个好 有什么不同 区别在哪里 水知道啊 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A:
6208sb可以使用sbus功能,而6008hs就没有sbus功能,但是6008hs有高速模式,理论上会比6208sb反应快

网友B:
都是高速接收,也可以切换到低速模式工作用模拟舵机,Sbus,不一定用得上,那用6008和6108就是等效的,需要用Sbus?大批人选择6203SB了,一般也没6108什么事了。。。
小科普下,具体是这么来的,6008>6108>6208,6008和6108已经停产了,6208是6108的高压板,一样的道理,不用高压就无所谓
个人建议,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下,买最新的,差了一些,喜欢贪便宜,买老的也没事,反正不是一样用

网友C:
6208吧,最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