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机架,求大神推荐配置。

楼主(2013-09-15):
前几天搞了图传和狗3,挂在F450上,用3S电池,V2216 800KV的电机,NAZA-M Life+GPS   1800g已经超重了,起飞都是全油门,飞了7分钟触发了低电压保护坠机了,
想换个机架,现在看中飞越的4旋翼和6旋翼,我想请教下各位大神,在不换设备的情况下,是直接升级6旋翼好,还是4旋翼就可以了,现在玩这个四旋翼已经反复投资了6000+了,不想再投那么多了,学生党伤不起啊!
还有这个垃圾云台就是抖哥啊,特抖,求大神推荐个性价比的双轴云台。

网友:
不换设备就用4s电池,或者再买两个电机电调,飞越680就能满足你的需求了。

网友A:
楼上的,人家都说了没米了,换老油条6旋翼,绝对屌丝第一选择,比680还轻,而且够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人家都说了没米了,换老油条6旋翼,绝对屌丝第一选择,比680还轻,而且够结实~

老油条是啥啊?其实我是想换个飞越的4旋翼,可以折叠,也方便携带。换6旋翼的话电池也要6S了吧?

网友B:
我的起飞重量是1556g左右、2200电池飞行时间是5-6分钟左右、起飞不用全油门、你的也可以适当的减肥、

网友C:
飞越的四旋翼足够,只是你的电机电调可能也要换了。云台用老油条狗无刷!

网友:
我和你配置差不多。我没图传。飞控没你好,是玉兔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起飞重量是1556g左右、2200电池飞行时间是5-6分钟左右、起飞不用全油门、你的也可以适当的减肥、

阿诺你是那个在RCFANS发你的四旋翼的那个吧,看过的你的四旋翼,就是看了你的四旋翼才入了F450来玩玩的

网友:
这个配置减重最重要,上新机架没有大的改进,你的动力摆在那里的

网友:
玩多旋翼的都是有米之淫。。我就看看。。就不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诺你是那个在RCFANS发你的四旋翼的那个吧,看过的你的四旋翼,就是看了你的四旋翼才入了F450来玩玩的{: ...

是啊、呵呵现在我常常逛的就是这两个论坛

网友:
学习了,回帖捞分

网友D:
机架已经是450的了,不明白还能怎么减重!

网友:
换机架,这机架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越的四旋翼足够,只是你的电机电调可能也要换了。云台用老油条狗无刷!

老油条狗无刷是啥啊?电调我用的是30A帕金的应该不用换了吧。

网友:
我也在考虑搞一个价廉的机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油条狗无刷是啥啊?电调我用的是30A帕金的应该不用换了吧。

飞越 650 四旋翼

电调不用换

电机:恒力4225 KV610 或恒力 4882 KV690

飞控不用换

桨:飞越1238 或APC 1238

云台:某宝老油(游)条   或  飞越狗台

如果 再加上4S5200电池,爽飞十分钟!

网友:
照上改动配置算了算,不加电池还得2500米!
但这个是狗台加图传安全稳定的最低配置了!少了既不安全,在空时间又不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架已经是450的了,不明白还能怎么减重!

只有脚架的潜力可挖了

网友E:
目视楼主的桨正反是不是装错了。      朗宇2216  800的电机  4个  两公斤升力应该还是有吧。

看起来有点像        把桨用装反了

网友:
仔细看了下。  桨全部是反的 。     应该倒下。你这样桨效肯定不高。   肯定负载不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的起飞重量是1556g左右、2200电池飞行时间是5-6分钟左右、起飞不用全油门、你的也可以适当的减肥、

看看是不是他的桨的问题。  是不是桨装错了。   看上去感觉不对

网友:
h折叠机架 4822-390 30A 图传摄像头21~24分钟,,呃,贵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视楼主的桨正反是不是装错了。      朗宇2216  800的电机  4个  两公斤升力应该还是有吧。

看起来有 ...

浆没装反,用的是尼龙+碳纤的那种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是不是他的桨的问题。  是不是桨装错了。   看上去感觉不对

也好像是装反了、呵呵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浆没装反,用的是尼龙+碳纤的那种浆。

我建议你来个桨的清晰图片吧。  让大家都帮你看下。我觉得是装反了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建议你来个桨的清晰图片吧。  让大家都帮你看下。我觉得是装反了的 。

机架我已经拆掉了,准备换个机架,我的浆是按这样装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机架我已经拆掉了,准备换个机架,我的浆是按这样装的

不是说这个顺序。 是你的螺旋桨的上与下。 螺旋桨得 翻转下。  你仔细看下别人的马刀桨怎么装的吧

你这个装错了  肯定飞不起来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这个顺序。 是你的螺旋桨的上与下。 螺旋桨得 翻转下。  你仔细看下别人的马刀桨怎么装的吧

我这个是1045的浆,不是飞不起来啊,是飞了7分钟左右因为电量不足动力下降了拉力不够才坠机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1045的浆,不是飞不起来啊,是飞了7分钟左右因为电量不足动力下降了拉力不够才坠机的。

  b不是说起不起来。 我看起来你的桨有点像 马刀。   呵呵 只是在想 是不是得倒转下。  就是迎风面是不是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b不是说起不起来。 我看起来你的桨有点像 马刀。   呵呵 只是在想 是不是得倒转下。  就是迎风面是不是 ...

呵呵,浆肯定不会错的,从暑假刚玩开始就用这个浆,以前没挂狗3的时候用这浆都一直飞的好好的。

网友F:
我建议
QAV 400

XBao 有 山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建议
QAV 400

谢谢,已经下单了,买了飞越的650四旋翼,用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