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四桨调试方法

楼主(2013-09-15):
好不容易买来了480的尾桨夹和尾桨,是比450的大一点,但是不是锁不住尾,右舵打到底飞机还是逆时针自旋,很郁闷。。
卸掉两支桨能勉强飞起来~但机身抖得厉害,而且感觉感觉打副翼后回中摇杆飞机会朝打舵方向动作半秒才恢复悬停,换480
尾桨前两支桨也锁不住,现在4桨还是锁不住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
飞机配置:
花牌3980kv电机
好盈铂金40
933X3
kst515锁尾
3gx 3.0陀螺

卸掉两支桨后的样子

网友:
4桨主旋翼产生的扭力比2旋翼的要大,尾桨的推力不足显然力不从心。可以通过提高尾桨转速或者增大尾桨直径或者增加尾桨叶片数量等方案解决,还有主旋翼的总距也稍微降低一些。把480主桨换成450桨。

网友:
有的人说四旋翼不可以用三轴器,有的人说要用三轴器,更有人说要专用四旋翼平衡器........

网友:
说的太深奥了  啥也没看懂

网友:
更改为齿轮配比试试!加大尾桨转速可能要好点!

网友:
加大尾桨吧~~~~~~~~

网友:
另一位模友已经改好四浆四尾浆,可以问问他

网友A:
用窄桨,高转速低螺距,慢慢调整相位器的位置,很重要……

网友:
在办公室装飞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窄桨,高转速低螺距,慢慢调整相位器的位置,很重要……

请问 相位器的位置能器到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窄桨,高转速低螺距,慢慢调整相位器的位置,很重要……

啊~~你的阿帕奇用的什么陀螺?窄桨?是不是那个像真桨?有效果么?我这四片还都是木桨就这么大扭矩了~用碳的不知道会怎么样了。。估计着就是扭矩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 相位器的位置能器到什么作用

保证每个桨在圆周上特定位置达到一个特定的桨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相位器的位置能器到什么作用

相位器的位置决定了主旋翼旋转时,在哪个位置使用合适的螺距来给直升机正确的动作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你的阿帕奇用的什么陀螺?窄桨?是不是那个像真桨?有效果么?我这四片还都是木桨就这么大扭矩了~用碳 ...

我现在暂时用zyx-s,窄桨就是那很便宜的塑料桨,重,但有弹性,是一定的变形,下垂很好看……

zyx-s很飘,控制多旋翼头很费劲,正在考虑换龙卷风、GV8000还是KBAR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暂时用zyx-s,窄桨就是那很便宜的塑料桨,重,但有弹性,是一定的变形,下垂很好看……

zyx-s很 ...

我本来就想换龙卷风的~这个3gx是模友“强迫”我买的,果然不抗震~还是龙卷风好啊~超级抗震~

网友:
这个没玩过

网友C:
这是AH-1的壳子???LZ哪儿买的,求链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本来就想换龙卷风的~这个3gx是模友“强迫”我买的,果然不抗震~还是龙卷风好啊~超级抗震~

楼主的四桨头在哪里买的?是塑料桨夹吗?分享个地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四桨头在哪里买的?是塑料桨夹吗?分享个地址吧?

是金属的~还没有你买的那个高级~http://item.tao.com/item.htm?id=19370231964链接~又得慢慢换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AH-1的壳子???LZ哪儿买的,求链接

是那个“胖蛇”,先科生产的,比例有点失调~就外观能一眼认出是ah-1~如果资金够的话还是买那个用专门机芯的ah-1或者500级的那个ah-1~细节更丰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金属的~还没有你买的那个高级~http://item.tao.com/item.htm?id=19370231964链接~又得慢慢换零 ...

噢!不是塑料的啊?

我还是觉得塑料的可能更适合多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不是塑料的啊?

我还是觉得塑料的可能更适合多桨头~

啥?塑料的不怕会断么?你那个带浮动的不好使吗?四片叶子的尾桨机构是你定制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塑料的不怕会断么?你那个带浮动的不好使吗?四片叶子的尾桨机构是你定制的吗:)

塑料有韧性,没那么容易断,轻微撞击,都能恢复原型

浮动桨夹好用,只是被我炸坏了,等件修复中……

四桨叶尾桨是我自己DIY的,用了4种飞机的配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那个“胖蛇”,先科生产的,比例有点失调~就外观能一眼认出是ah-1~如果资金够的话还是买那个用专门机芯 ...

原来是那个胖蛇啊,之前就在纠结她的腰围....不过为了包住大齿盘只能这么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