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这个插头不会打火有人用过吗

楼主(2013-09-15):
据说是新品有白老鼠吗   是阳光模型的  自己搜

网友:
用过,不是不打火,而是打火后不容易发黑,效果不错哦。

网友:
貌似集成了电阻

网友:
正在用这个,打火还是有的,只不过这种镀金的不爱发黑,要是避免打火可以在负极并联一个电阻

网友:
不打火是不可能滴
可以接个香蕉头专门打火用打黑了就换,便宜!这玩意多贵

网友:
感觉又贵又不方便

网友A:
那公头的黃圈圈可能是个电阻,当母头碰到公头黃圈外的铜件时,黃圈电阻可抑制大电流通过。当公头继续插入,公母端低阻铜件相接时电调电容已充满,故可避免打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公头的黃圈圈可能是个电阻,当母头碰到公头黃圈外的铜件时,黃圈电阻可抑制大电流通过。当公头继续插入, ...

黄圈是绝缘体。 头头和身之间内部通过一个电阻相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黄圈是绝缘体。 头头和身之间内部通过一个电阻相连。

也就说公头最外侧的铜件和公头主体间有电阻串联。

网友C:
刚才试了下。。接触面小的话能看到很小的火花。。接触面大了几乎看不到了。。。。
我用万用表量 了下。数值是7.4 在200Ω挡位
视频在上传中。。。

先来个打火的动态和瞬间图~~

这图逐帧看了后截下来的。。

视频来了。。

网友:
是否可具體畫圖來看看,電阻的規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试了下。。接触面小的话能看到很小的火花。。接触面大了几乎看不到了。。。。
我用万用表量 了下。数值 ...

亮点在回复

网友:
果断 试试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说公头最外侧的铜件和公头主体间有电阻串联。

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试了下。。接触面小的话能看到很小的火花。。接触面大了几乎看不到了。。。。
我用万用表量 了下。数值 ...

这个测试不错,够直观。

网友:
可以买回来测试测试哈

楼主:
看来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好哦    打火明显小很多 几乎可以忽略   单买一对 28还是可以接受

网友:
反正我不相信

网友D:
买了几对 试试 今天到了  质量到是可以 也确实木有火花了·· 可重量一对 20+克 一直奉行 轻是王道的 偶  有点接收不了哇  以前才8克 一下重了3倍··还是勤快点 经常换吧 重10多克  少灰很多秒D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了几对 试试 今天到了  质量到是可以 也确实木有火花了·· 可重量一对 20+克 一直奉行 轻是王道的 偶  有 ...

在理

网友:
貌似还没货吧。这是展会新款

网友:
用了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了几对 试试 今天到了  质量到是可以 也确实木有火花了·· 可重量一对 20+克 一直奉行 轻是王道的 偶  有 ...

对于轴距800以上的飞机来说多10几克根本就没什么感觉     要多500克才会有感觉

网友:
这个插头有一个最经济的用法,试了一下,效果不错
我只买几个红色的,串在机架的XT60正极后面,先正常插上XT60
再插上这个红色防打火插头,OK,有可能增加一点点线损
但工作量最小,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