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的参数设置?

楼主(2013-09-15):
请问用天7 飞 环球飞MD520  天7的参数该怎样设置 ?

楼主:
自顶
请问高手 用天7 飞 环球飞MD520  天7的参数该怎样设置 ?

楼主:
请问高手 用天7 飞 环球飞MD520  天7的参数该怎样设置 ?

楼主:
请问高手

网友A:
那飞机的接收自带双有刷混控,用固定翼模式随便一弄可以了吧

网友B:
什么机型啊。。上图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飞机的接收自带双有刷混控,用固定翼模式随便一弄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机型啊。。上图看看啊。。。

180电机 带总直径480的桨                     LAMA  V3  型的 共轴双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飞机的接收自带双有刷混控,用固定翼模式随便一弄可以了吧

用固定翼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固定翼模式?

直升机模式可能也可以,十字盘两个舵机弄对了就行,还要把油门曲线关掉,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模式可能也可以,十字盘两个舵机弄对了就行,还要把油门曲线关掉,有点麻烦。

喔  有人讲开混控 不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