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的高手们,出来帮看看这个XXD电调还有救吗?

楼主(2013-09-15):
http://5im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cyMDM5M3wwZWM0YzdiY2I5NmI4MDQ1MjY0ZTIwMGEyMDQwNDExZXwxNzM4ODg0Mjgw&request=yes&_f=.jpg刚装好.飞起来很稳,然后突然一声火光.然后就冒烟了...拆开一看电调烧了.上图,这个元件可以换吗?再请教一下这个元件叫什么名字.新手不懂,谢谢了.

烧掉的电调

烧掉的电调

网友:
好像是个MOS管,烧了就烧了,懂点电子知识就把他改成BEC吧,起码能供电,我就是这样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个新的,修好了用着也不放心

楼主:
第一次飞就烧了.真是悲剧了!

网友:
XXD,又不贵,换了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