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木FPV载机,疯狂的大金星改双发电动

楼主(2013-09-15):
最近更新,终于首飞了
带双5000mah电池,最终全重3490克,翼载约90克/dm2.动力充足。双电机动力充足,50左右油门即可平飞。

?x

-----分割-----

改了下标题:疯狂的大金星。
目前的FPV固定翼 载机几乎是EPO的天下,其实,老当益壮的大金星轻木练习机也是FPV的好选择,相对于当前火热的胖子,天行者等EPO载机,大金星有着成本低,刚性好,飞行稳定性高等优点,缺点当然也很明显-不耐炸,不过好在轻木机炸鸡大部分能修复如初。
大金星翼展1500,装40发动机全重2200G左右,用作FPV载机需要把单发动机改成双发电动,以空出前部空间安装摄像设备,下面是大金星双凸翼型机,FPV需要选平凸机翼。

配置:
电机        - 郎宇2814 多旋翼电机,30CM长电机线方便走线
电机固定  - 16mm碳杆,飞越多旋翼电机固定座。碳杆中间需要钻2个8mm直径的孔,以引出电机线
电调        - 双40A 好盈

这个配置绝对是大金星里的战斗机了,郎宇2814 配12X6螺旋桨,3S电池最大拉力能上2.2KG,双发保守4KG,全机飞行重量即使是3KG,推重比也远超1。 配如此暴力的动力好处有两:1. 正常飞行设置双舵把动力限制在正常范围内,低的转速有利于得到高的效率。 2. 紧急情况下可以提供大拉力以利付飞或者紧急爬升。

碳杆与机身需要可靠紧固,防止打滑,保证拉力线水平于机身

机身最下层安装接收机,原带第二层层板安装飞控设备,飞控的上部,用铝板制作出一平台安放电池,可以容纳2块3S 5000maH 电池,由于电池安放在重心部位,增减电池不会引起重心的剧烈变化
碳杆同时也作皮筋固定销用

双40A 电调,并联供电,其中一个电调的电源正需要拔出。

原来的前三点改成了后三点,留出机头底部空间以便以后增加设备,前起落架尚无着落

后起落架,单独舵机控制

网友:
这个真有创意

网友A:
这飞机改的牛,改的漂亮,到时候上点视频楼主。

网友B:
改后三点 前轮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后三点 前轮咋办

前轮架还没加工,准备用3mm铝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改的牛,改的漂亮,到时候上点视频楼主。

谢谢支持,首飞恐怕要放到国庆了。

网友:
霸气!等视频!

网友:
内容很精彩!帮你顶帖啦!好帖子不能沉!!玩模型就是要玩的开心!(复制粘贴内容请勿回复!谢谢!)

网友C:
楼主、为什么你不选择双凸的?双凸的大金星在飞行过程中 不管正反飞行 升力比较大。在降落的时候双凸和平凸简直就是两种区别、你改的真不错。。但是对于大金星的机舱结构来说 你现在应该考虑一下重心问题了。估计你要在机头加点点东西了!很期待你的首飞视频、建议你把重心调节到机翼前沿28.5%地方。

网友:
期待飞行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什么你不选择双凸的?双凸的大金星在飞行过程中 不管正反飞行 升力比较大。在降落的时候双凸和平凸 ...

一开始也考虑了双凸翼型,毕竟失速性能会好些,不过FPV应该不会有倒飞的情况,正飞时,平凸翼型升阻比会比较好。 大金星当作FPV,起飞重量肯定会比原来高,担心双凸升力会不够。
机头确实需要加很多东西来配重,目前考虑原发动机部位增加一单轴云台安装狗3. 稍后的平台安装监视摄像机。 这两个摄像头如果还不足以配重的话,计划在机头底部增加一电池吊舱,或者任务载荷舱,非常感谢你的建议,愿大家一起分享任何好的想法。

网友:
没有试飞影响,期待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开始也考虑了双凸翼型,毕竟失速性能会好些,不过FPV应该不会有倒飞的情况,正飞时,平凸翼型升阻比会比 ...

没事的  双凸的我试过载重了。。随便加1公斤多东西没问题。会有感觉有点点重。。但是不影响什么的。。建议你把火墙板拆了  然后做点加强。把油箱卡位的那些木头也去掉吧 这样电池可以挪动的空间比较大。尾部的话尽量不要多加重量了  不然很难调的。。大金星之前我已经搞了不下20架了。。对这飞机颇有研究!惭愧啊!现在放着的金星还有3架双凸2架平凸。。不打算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也考虑了双凸翼型,毕竟失速性能会好些,不过FPV应该不会有倒飞的情况,正飞时,平凸翼型升阻比会比 ...

加油搞哦  期待你的视频。。

网友D:
楼主的双发就是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事的  双凸的我试过载重了。。随便加1公斤多东西没问题。会有感觉有点点重。。但是不影响什么的。。建议 ...

你是说防火墙拆了电池从前面塞进去吗?是个好方法不过工程量有点大了。另外你是夜猫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双发就是牛、

你头像双发也很牛

网友:
中心对不对????牛

网友E:
怎么不改在机翼上面?

对于油改电来讲,大金星还是重了,可以将机身大部做镂空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不改在机翼上面?

对于油改电来讲,大金星还是重了,可以将机身大部做镂空处理

能改在机翼上部肯定是最好的,不过太多改动了,而且原机翼没改造需要的受力梁, 碳杆图个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防火墙拆了电池从前面塞进去吗?是个好方法不过工程量有点大了。另外你是夜猫子吗?

恩。。我也是夜猫子啊  我白天就去外场飞一下  晚上回家的话就泡论坛、另外我说的就是拆了火墙板。。把机舱内部搞平一点,这样电池可以稳固一些 另外你调重心也方便许多啊!

网友:
这个双发改的漂亮!

网友:
学习了,等待你试飞

楼主:
找到之前制作的起落架,刚好适合。

网友:
这个有创意,

网友:
不错,加俩舵机就成鱼鹰了。用KK2.0

楼主:
国庆最后两天大风暴雨窝在家里继续大金星改造。
1.5mm铝板切切切,猜猜做什么

切完

称了下足足33克,好在动力足,固定翼对重量不像多轴那么敏感。

看出来做啥的了? 单轴云台。

假组下

单侧舵机臂,摆动范围0--90度

平台两个状态:
1. 单轴云台,装GOPRO系列或者其他摄像头,能在水平到俯视90度范围内调整。
2. 将平台固定,下面吊装2轴狗云台

楼主:
尾轮舵机

图传

网友:
继续期待完成后的样子,应该很霸气。

网友F:
这个的问题就是太不耐摔~~~~~~~~~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轮舵机

不错哦  哈哈 我又来了。。。看完了你最近加装的东西 很不错。。你还单独搞了一个3001给尾轮??强大啊。。浪费啊。。。感觉你的创意非常的不错。。但是估计后期工作你会很辛苦。。调重心就是件麻烦事了。。 我估计这飞机不算上电池 估计也差不多3kg半以上了吧。还有就是你电池打算怎么放置??全靠电池来调重心了。。你机舱内部基本都满了。。原来放油箱的那个位置你做扩大了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尾轮舵机

难不成你要打算在机身两侧起落架那两边加装固定电池的东西??好重啊。。。续航也是问题哦。。不过你平飞的话 平凸翼型的升力比较大。。但是负担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的问题就是太不耐摔~~~~~~~~~

不仅仅不耐摔的问题,后三点降落时一个狗吃屎就能把云台给毁了,风险大大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不成你要打算在机身两侧起落架那两边加装固定电池的东西??好重啊。。。续航也是问题哦。。不过你平飞 ...

凌晨5点是还没睡呢还是早起?
本来考虑电池放在机舱重心位置的铝平台上,结果严重头轻尾重,只能考虑把电池放到机头的下方,并把2轴云台前移到机头平台下方,大概测试了下,装一块3S 5000maH电池,重心落在了30%处,目前全副武装整机重3300克。比原油机重了800克。感觉续航确实会是个问题,如果安装两块3S 5000电池,整机会重达3700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凌晨5点是还没睡呢还是早起?
本来考虑电池放在机舱重心位置的铝平台上,结果严重头轻尾重,只能考虑把电 ...

是没睡呢 不是早起。。。重量太重了。。。你的电机多少KV?多大的电机?电池多少?我算算看!!

楼主:
双朗宇2814  800KV.电池5000mah.最大拉力能达到4KG.
拉力是足够了。翼载核会超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