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N暗角如何处理啊?

楼主(2013-09-15):
5N的暗角怎么处理啊?可以用软件校正吗?
现在用的是16定,加那个增广镜效果能好多少?好像用增广镜的不多啊?
16-50的镜头怎么样?有16定,有必要换16-50吗?

网友A:
5N的暗角不明显,没必要整,16定就行,没必要换16-50的镜头,因为会增加重量的

楼主:
嗯,谢谢
总是感觉画面两侧暗些,中间亮些
中午阳光很好的时候,拍出来的视频感觉像黄昏呢,自动档,呵呵

网友B:
用 10-18mm的
镜头添加镜片擦下来后有没有黑角

网友C:
暗角后期可以调。

网友D:
好多都用5N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暗角后期可以调。
后期怎么调呢?
用什么软件?

网友C:
AE和PR的插件looks就可以,当然肯定不止这一个方法

网友E:
手动挡拍 调光圈和快门

网友F:
用新出的20mm镜头会有好的改善

网友G:
谁知道,接线口那几个点是视屏输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