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请教diy电显的问题!

楼主(2013-09-15):
我一直做的是单节锂
电池
的 电显,这几天想做个3S电显,但是有一点不明,有两组电池的正负极是共用线的,这样问题就来了:因为单片机要公地,所以想了半天怎么接都会使有电芯短路!大家谁能提供个接线草图!

网友A:
直接分压好不好

网友B(2013-11-07):
电显买就行了呗,价格那么便宜,自己做不合算

网友C(2013-12-10):
用第一S电池给单片机供电,第二或第三S的直接用分压就可以,精度高点可以用运放做减法,然后再AD转换。
最近我再做充电器,马上要设计到这部分了

网友D:
同求 怎么驱动 蜂鸣器 滴滴滴的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