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元Diy磁悬浮桨用平衡仪

楼主(2013-09-15):
本想买一个平衡仪看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说好有说不好的,于是用了30分钟Diy了一个磁悬浮平衡仪.
材料,儿子小时候用的搭接玩具板,两 块及三个小条板,不用很快就成为垃圾了.
       大街上送这个那个广告卡
       儿子玩的磁铁两块
工具,微型电钻一个,我用来钻电路板的,自制的.
       蛋糕盒一个,用来装钻下来的垃圾.
不说了上图,用头没有大桨,还在路上,刚要入模.
用法是找合适的钻头做杆,根据需要绕上透明胶布即可,平衡性能不错.

网友:
原理,没看明白

网友:
N级S级 一边一个就有这样的效果吧

网友:
原理,没看明白
在解说一下就完美了

网友A:
我觉着一个尖的东西受到吸力,转动的阻力可能比轴承还大。只有把转轴浮起来,两侧都没有正压力,才算磁悬浮。

楼主:
原理是两个磁铁,一个N极一个S相对,中间的杆用钻头最好,因为钻头本身的平衡就很好,尖的一端先吸在磁铁上,另一端的磁铁会将钻头拉平,尖端与磁铁的磨擦力极小,可以再涂点油就更好了,中间不用夹紧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会带来不平衡 因素,所以用多大直径就用胶带在钻头上绕,紧了就行,不用了就去掉,钻头不担误使用.在做平衡前可以将钻头放在高速转上看下是不是直的,打开高速钻就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着一个尖的东西受到吸力,转动的阻力可能比轴承还大。只有把转轴浮起来,两侧都没有正压力,才算磁悬浮 ...

问题是如两个磁铁同时在两侧吸,实际上如果做的好的话两侧都没有压力的,但是由于所处的位置和制做的精度不可能两侧相等,所以会吸到一侧,如果中间放上一个纸板,您用嘴一吹他就会去到对面上的磁铁上了.足以证明那吸力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如两个磁铁同时在两侧吸,实际上如果做的好的话两侧都没有压力的,但是由于所处的位置和制做的精度不 ...

是嘛,那不错啊。以后有空我也弄一个。

楼主:
桨回来了,明天测试下精度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我还以为 700 直升机 的桨 也能用上 !!?

网友:
原先看到过有这么个礼品装置也是磁悬浮的,用那个改造也行吧

网友:
两块磁铁拉到距离最远,挺有用的,我的1047浆全部在一侧贴了两层胶带,现在高速非常平稳感觉!

网友(2014-02-05):
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着一个尖的东西受到吸力,转动的阻力可能比轴承还大。只有把转轴浮起来,两侧都没有正压力,才算磁悬浮 ...

尖的加硬的  才是减少阻力的关键  ﹃_﹃〣  你以为手表上都是宝石轴承是什么结构的

网友:
等下搞个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是两个磁铁,一个N极一个S相对,中间的杆用钻头最好,因为钻头本身的平衡就很好,尖的一端先吸在磁铁上,另 ...

所以用多大直径就用胶带在钻头上绕,紧了就行

这么搞法~~~~  这个环节上已经有不确定因数在内了,

你可以试试, 平衡完用,不要拆天来, 直接夹到电磨试试 20000转 看看效果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