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之5 】换大桨时A1桨和B1桨混搭使用吗??有啥区别??

楼主(2013-09-15):
     前两天我做倒退练习,我的911的大桨碰在金属桶上断了,准备换桨,请问标明B1和A1的桨有什么区别???可以A1桨和B1桨混搭使用吗??还是只能使用一对A1的桨或者只能使用一对B1的桨??

呵呵,用502粘了,然后砂纸打磨下,废物利用,可以飞,但飞机不能很好地定点悬停,好像在转一个小圆圈 ,缺点是一旦大桨碰物,100%又从原断口处断

但是换用A+B桨搭配,我飞起来时,飞机的两脚脚尖是看着晃的,抖动的,还有飞机更不能很好地定点悬停,好像在转一个更大点的圆圈 ;拿在手上飞,感觉机身有明显的抖动。

    我称了下,一片桨1.5克左右。不过我的称不能确定是很精确的

这称太烂,两次结果都不一样!!!
顺便秀一下我的电脑,2008年8月买的,今天也维护了下,,,哈哈

问下懂行的前辈,A桨和B桨有啥区别??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虽然不是什么大神,但是个人觉得这个好像没啥关系,随便用吧,脚尖晃只是桨叶动平衡没做好有震动,不过对于四通小鸡应该是没有啥大影响的。

网友B:
这个主机看点在哪里

网友:
pci  上是1020吗

网友C:
问题不大吧,我也是混着用的,只要接口正常就行。(有些接口大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是什么大神,但是个人觉得这个好像没啥关系,随便用吧,脚尖晃只是桨叶动平衡没做好有震动,不过对于 ...

911的大桨 可以做动平衡吗?怎么做??我很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机看点在哪里

这电脑当时都我自己买散热器自己DI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不大吧,我也是混着用的,只要接口正常就行。(有些接口大小不一样)

你用什么叫粘的桨断口,强度怎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用什么叫粘的桨断口,强度怎样???

买的新浆换上,新浆不贵也就2~3元。不值得这样粘结,而且粘结的效果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的新浆换上,新浆不贵也就2~3元。不值得这样粘结,而且粘结的效果也不好。

嗯嗯,只是捣鼓下,探讨下!已换成一对A1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911的大桨 可以做动平衡吗?怎么做??我很菜哦,,,

理论上可以,贴透明胶,不过这么小的机子其实用不着

网友D:
电脑值200.。。。。。

网友E:
建议楼主用AB胶,固化时间最长的那种,保证再炸时绝不从原来的断点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值200.。。。。。

还不够我买一个散热器的钱!!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用AB胶,固化时间最长的那种,保证再炸时绝不从原来的断点断开

试下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