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1室内飞发疯失控,有视频、有图有真相(麻烦各位大神看看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2013-09-15):
配置:F550 NAZA V1+GPS,V2216电机 天行者20A电调,自组3S电池 5300MAH  1047桨   华科尔7通道遥控

参数看图

靠,找到原因了,遇到奸商了(忘记是那个淘宝奸商卖的了,因为有分几批次购买)。。山寨电调夹在其中。看图

网友A:
不知是不是姿态模式下,下降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不是姿态模式下,下降太快了??

是姿态模式,不装GPS,有时正常,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不过断电再接电后正常...现在是断电再接电都不正常

网友B:
你红颜色机臂是机头吗

网友:
錯誤一:第一你一上電就解鎖起飛!

网友:
从不敢在室内飞的飘过

网友C:
错误一:你一上电就解锁起飞!(因该先等待30秒后绿灯快闪)
错误二:电机起动就有问题了?不顺畅(建议再做一次油门校准、电调油门校准、控的油门校准都要做)
或者如下图把马达怠速速度提高到,解锁后六颗马达都会一起转动为止。

错误三:F550你感度太低了我的感度,俯仰188 横滚186 航向角136 垂直186 姿态感度 188 188(供您参考实际还是要您自己试试)
错误四:感觉到您油门降太快了,我猜也许可能是不稳您怕撞到的关系吧!
建议重新校准所有该校准项目~如指南针、高级、基处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误一:你一上电就解锁起飞!(因该先等待30秒后绿灯快闪)
错误二:电机起动就有问题了?不顺畅(建议再做一次油 ...

不是早收油门,是飞机突然侧飞翻了,前天在外面已经出现,跟本就无法控制。以前飞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红颜色机臂是机头吗

是机尾!

网友:
看不出什么原因

网友:
漂亮 能飞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误一:你一上电就解锁起飞!(因该先等待30秒后绿灯快闪)
错误二:电机起动就有问题了?不顺畅(建议再做一次油 ...

就是飞机响声突然加大,就开始难于控制,接着侧翻失控

网友:
小心为好!!!!!!!!!!!!室内别搞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早收油门,是飞机突然侧飞翻了,前天在外面已经出现,跟本就无法控制。以前飞正常

把所有電調重新油門校準一次試試吧!怕是電調曲線不一樣造成單邊轉速過快或者太慢造成側翻!
您電機貌似是Sunnysky朗宇V2216不知是否正確、不知道您是否有買編程設置卡、
電調要全部調整成一置、如進角、電壓保護等等...都需要一樣一樣慢慢調整

网友:
有过一次,控的功率开的太小被家里的WIFI干扰了

网友:
很可能是某一路供电有问题,检查线路或者电调,我的之前是因为一个香蕉头松了一个跟头倒地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所有電調重新油門校準一次試試吧!怕是電調曲線不一樣造成單邊轉速過快或者太慢造成側翻!
您電機貌似是 ...

电机是朗宇V2216,没有买編程設置卡。我就是搞不明白,刚开始组这部飞机时。在野外测试正常,自动返航正常。现在飞机就开始发神经了。。。唉

网友:
天有不测风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