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一个奇怪的事情,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13-09-15):
今天飞450,配置是3个215斜盘,DS525锁尾,铂金40A的电调,花牌的1880kv 6S电机,k8陀螺仪,用的嘉迪的6S 1300毫安的电池

先2分多钟开3D油门,温柔的翻了翻,BB响(设置的3.6v)叫了以后,切回普通模式,正飞,离地面2米悬停,这时候BB响也不叫了,突然电机停转了半秒钟的样子,又接着转,幸好飞机高度不高,相当于熄火降落到地面吧,再推油门,飞机电机正常转动,电池测电压也有3.9V每片,然后换了一块电池,只敢悬停了,也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帮我分析分析,是电调缺电呢,还是电池接触不良,还是其他的问题。
是否需要外接ubec。
谢谢!

网友:
看看线路 焊点

网友:
我原来发生过一次这种现象 是电机头子没有焊好 重新焊接后就好了

网友:
接触不良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次,快要掉到地上的时候又起来了,不过后来再没发生过

网友:
K8不是有日记吗,看看他的日记

网友:
接触不良?

网友:
检查电调和电机的接头焊接!!我也有过一次经历,炸鸡收场。

网友:
香蕉头高温,本身接触不良。

看看是不是这样。

还有是不是电调保护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今天早上检查了一下电调和电机的香蕉头,有时候摇晃香蕉头会突然断一下电,发现有一个电机出来的香蕉头里的线断了一半,比较摇晃,应该是这里的问题了。今天回家重新焊接,重新检查。

网友:
焊接手艺不行。。。

网友:
我也有过LZ类似情况    估计是接触不良...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问题找到了,是电机出来的接头里有一根有虚焊,外面有热缩管固定着,所以不容易发现,热缩管去掉以后,线很容易就拔出来了,重新焊接以后,问题解决。

网友:
楼主幸运,找到原因,我的飞机也这样,一直没找到原因,只能当是失控。

网友A:
没遇到过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