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水冷主轴 6MM刃铣刀铣一平面,烧了~额~

楼主(2013-09-15):
主轴是24000那种,频率调到96左右。 F600
刀是德国CJ 55度超微粒钨钢涂层2刃键槽铣刀

那外径的尖处烧了

前面用一10MM的两刀白钢刀,频率调在300,F800 一碰工件,直径断刀

救各位大侠科普啊,频率调在什么合适啊????

那10MM的尸体不上了,惨不忍睹~

买的是这种刀

网友:
每次进刀的切削量多大?

网友:
材料,转数,进给,三者关系太深最保守的就是从最慢开始

网友:
我没玩过,好象是要钨钢的转速要快, 白钢的要慢。给进要看速度吧。   等我做好机器也试试。

20的方导轨做雕铣机是否够用了?

网友:
6000的转速进给F600慢了,看铁屑吧,铁屑过小就好烧刀尖

网友:
6MM刀,我用圆规机6000转进给都在F1200以上,一把刀切割了三个步进安装板,10MM钢板,也差不多OVER了。钨钢刀设计就不是干这些活的,除了开小槽子,别的都是精最后一刀用的,不会拿来切割钢板 开粗用。

网友:
白钢刀适合低速,钨钢刀适合高速,不知道你的电主轴是多大的,低速可能没力了,你用白钢刀频率调到300,那转速应该是15000了,不断才稀奇了

网友:
记得论坛有高手讲过,钨钢刀转速不能低于8k的,具体怎么回事我不清楚,你可能需要学会计算刀具的线速度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5335
"3636固定龙门铸铁线规雕铣机,增加铣40Cr模具钢图片 "
里面有加工参数

网友A:
实际加工没那么神乎,F值和转速的配合不是关键。
钨钢刀看机架强度,振动。白钢刀的3倍转速,尽量吃深走慢,雕刻机加工效率快不了,刀具磨损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磨钨钢刀,磨不动,自认没这个水平,只能牺牲加工效率减低刀具磨损。
一把最便宜45度钨钢铣刀干了8个小时,刀刃无明显磨损还在继续使用。

网友:
奇怪,你也不说吃刀多少,直接f800。
话说你10的刀都能断了,真乱来
而且,和频率有啥关系?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大侠的讲解,下切0.1MM~额~

二十多元一把刀,心痛~

网友:
你们都忽略 了刀具的冷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加工没那么神乎,F值和转速的配合不是关键。
钨钢刀看机架强度,振动。白钢刀的3倍转速,尽量吃深走慢 ...

钨钢刀的用法就是吃刀深,进刀慢吗?

网友:
自制家用方轨机强度不够,快走的话很容易在加工过程很容易磕断一刃,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加工磨损会急剧恶化。
0.2mm F800快走的一把用了一个小时开始冒烟出现零星火花,2个小时完全底刃磨秃

网友:
降低转速,降低给进,增加吃刀

网友B:
用切削液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切削液了么

用了

网友:
怎么我的变频器是F100

网友C(2013-10-31):
看答案呢,楼下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