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ukongM 下降不稳定 晃动厉害

楼主(2013-09-15):
悟空M 下降的时候不稳定,请问怎么调试能解决问题?

网友A:
雖然沒有wukongM
但您問的也太過簡短了,最少也該說明一下配置?發生狀況經過等等~
有圖、有視頻當然是更好了,不然我相信因該沒人猜的到的

网友B:
下降太快都不稳,办法:下降的时候远程调参降低垂直感度

网友C:
西医也得拍个片,中医也得望闻问切吧!!!

网友D:
正常,多旋翼都这样

网友E:
无论是多旋翼还是直升机,在垂直下降的时候下沉率都不要太高,容易陷入涡流环

楼主:
谢谢,看来还是盘旋下降比较好

网友F:
悠着点,多旋翼下降太快都会这样

网友G:
下降慢点不就好了 要那么快干嘛

网友H:
带点斜航线。垂直的都晃。

网友I:
走航线 下来吧 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