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DIY个练习机,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3-09-15):
本人新手,一次没飞过,想做个练习机,基本配置如下:
电池狮子3S 11.1V 2200MaH
电机A2212 /1400KV/8040桨
电调中特威AL30A
控 天地飞七通道

飞机初步设计如下,背推式,主翼1100mm/宽度150mm

长度850mm
具体还没细算

网友A:
这样的飞机图纸有现成的啊,而且一搜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飞机图纸有现成的啊,而且一搜一大把……

新新手,呵呵
那里有呢,给个联接行么,谢谢!

网友:
新手 做KT板的 简单 好飞  要上反翼的 稳定 飘  国外那个 上反的慢速飞机 很合适 我也准备做一架

网友B:
说说我的建议:

1、副翼靠近翼尖,这有助于机翼的整体强度。再有,副翼靠近翼尖后所需的面积也可减小便能达到相同的效果。另外,初次DIY飞机和初次学习飞行的话,因制作水平和经验等多项原因,不建议制作带有副翼的飞机,这也能减小制作难度。待日后各方面的技术都有所提高后,再添加上去也不为迟(需预留此功能或另行DIY一架)。
2、背推进式的动力推进角有其特殊要求,除某些现成的机型外,自行设计制作时得考虑到其安装支架须有可调性,这就增加了制作难度。因此,建议将动力改为机翼安装、拉进式、双发动力、装置,这样结构的双发动机,一、同样可以有效地保护螺旋桨,二、可选用小尺寸的螺旋桨和小动力的马达,三、有效地消除螺旋桨的陀螺效应和反扭力。
3、设计图中看不出机翼是否有上反角,若有上反角的机翼,飞机会有一定的横向自稳能力。这点,对于初次学习操控模型飞机飞行的人来说能降低操控难度大有裨益。
4、起落架(若有)建议采用后三点式的,能有效地避免着陆时因控制不准接地姿态而出现的前滚翻、降低损机概率。
5、采用杆式机身时需特别注意所用材料的刚度,过软的材料会因水平尾翼在动作时所产生的上升力、下压力而发生机械变形,从而影响动作的精确性。必要时(合适的材料实在难以采购)可采用三根做将机身成锥形(稍有难度)换来必要的刚度。
6、机翼、机舱等采用何种材料制作现未知,建议两侧机翼增加斜拉杆增加机械强度。
7、翼型的选择也未知,因此,推荐标准的克拉克-Y型为首选翼型,这个翼型在低速时也能产生必要的升力。

暂时想到的就这么多……

网友:
新手就能自行设计飞机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典型的飘飘啊,背推动力的话你选的电机就有点不合适了,那个是前拉的,应该选XXD A2208 KV2600的,配5030桨30A电调才行。电池换3S1300mah20c的,2200的重了容易重心靠前机头下坠。

网友:
新手的话买一套现成的四通道飘飘空机也很不错的,不贵EPP的全套80到90元之间,组好试飞成功率很高的。最好选择带上反角的自稳定性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新手,呵呵
那里有呢,给个联接行么,谢谢!

上淘宝搜好小子,比照它做,简单好飞。新手不建议用KT版,用EPP板,耐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我的建议:

1、副翼靠近翼尖,这有助于机翼的整体强度。再有,副翼靠近翼尖后所需的面积也可减小 ...

多谢指教,真的学习了,写的详细。感谢!自己做就是学习,发扬折腾的劲!

网友:
DIY什么,只是动手做而以。

网友:
路过学习,看贴回贴

网友:
高手在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说我的建议:

1、副翼靠近翼尖,这有助于机翼的整体强度。再有,副翼靠近翼尖后所需的面积也可减小 ...

学航空的?
呵呵

网友:
新手还是泡沫机 或者买套材比较好
以前做轻木机,做一个月,炸只要10秒钟,太打击人了
先练模拟器,然后KT板机或者MD塞斯纳
如果非要自己做(这个大为支持啊),背推只要尾翼就能起副翼的作用,当然要在控里设置一下。副翼在低速的时候作用不大
凡是会用三维软件的基本都是工科男
机身可以做宽一点。
最好尺寸小一圈,炸的没那么惨。毕竟是硬着陆(几乎是一定的)
2208/3S 800MAH,翼展700
如果还不放心,装KDS平衡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说我的建议:

1、副翼靠近翼尖,这有助于机翼的整体强度。再有,副翼靠近翼尖后所需的面积也可减小 ...

原来是黑人大哥,当我没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黑人大哥,当我没说

说了也无妨嘛!只要给的建议对新人有帮助就行,是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了也无妨嘛!只要给的建议对新人有帮助就行,是不?

怎么换ID了?打算潜水11000米?

网友:
你电池重点了,这种小JJ不要这大。

网友:
卧虎藏龙高手云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换ID了?打算潜水11000米?

公干出差回来后,想不起原来ID的密码忘了,记忆力退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干出差回来后,想不起原来ID的密码忘了,记忆力退化了……

问管理员取回密码,天天烦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说我的建议:

1、副翼靠近翼尖,这有助于机翼的整体强度。再有,副翼靠近翼尖后所需的面积也可减小 ...

非常详细!
学习了

网友:
我是新人,暂时还不能发帖,借楼主的贴提个问题,为什么主翼的翼襟不能放在前沿?

看看我这个气动布局可不可以?

有没有感兴趣的魔友探讨一下?

网友:
突然发现翼形很不雅,哈哈。。

网友:
另外,谁能给我个马甲用用,否则要一个月后才能发帖,憋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