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自旋起来,桨面姿态应该是什么样的,求其真相信念一直困扰着我。难受~~~~ █

楼主(2013-09-15):
已经重新装机精调,今天已经飞了。
保证通道没有接错(如图),保证十字盘零螺距、最大最小螺距位置绝对水平。
保证飞机重心在主轴上(提着桨夹横起来机身平行)

方向舵往右打(飞机顺时针自旋),大桨面有变化,一直在起伏晃动,快自旋的时候几乎不偏,慢速的时候有点偏离。
方向舵往左打(飞机逆时针自旋),大桨面没有变化,桨面保持静止。快慢速都感觉不出偏离。。

我的vbar设置对了吗?瑟福v8,请各位看官帮帮忙,这个问题从入v8一直困然我到现在。

虽然不影响飞行,但求其真相信念一直困扰着我。难受~~~~

网友:
没碰到这样的问题,帮顶

网友A:
看看修正方向有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修正方向有没有错?

问题是v8没有什么修正方向可选了,安装步骤一步一步来,就没有了。

网友:
可以忽视吧?

网友B:
这个问题很简单
注意几点,第一,飞机重心一定要在主轴位置
               第二,调十字盘水平时用那些所谓的调平器是不准的,机身自旋时浆面晃动,那这个原因很明显就是十字盘没有足够水平,如果是调得够水平的机子,不论在那个角度自旋,浆面都是不晃的,而且很稳,在继续调吧....

楼主:
谢谢兄弟的回复,我没有使用十字盘调节器。
我调平的方法:我把软铁丝的一端固定在刹车盘上,另一端向下靠近十字盘三个位置。转一圈旋翼头,让铁丝下端的距离和十字盘三个位置距离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很简单
注意几点,第一,飞机重心一定要在主轴位置
               第二,调十字盘水平时用 ...

回家我先检测一下十字盘上盖是不是被我炸变形了,用铁丝调平十字盘以前一直没有问题的。

而且只有一个方向自旋桨面晃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家我先检测一下十字盘上盖是不是被我炸变形了,用铁丝调平十字盘以前一直没有问题的。

而且只有一个 ...

嗯    你的问题   应该就是十字盘不平锁造成的    我基本都是用眼看    调出来的很稳的    你可以看我的视频就知道

网友:
楼主对机器状态要求精确,那么测量工具就不能省。十字盘调平,有些人说用眼睛看,那要看他水平飞到什么动作。建议最好用十字盘调平器,而且十字盘球头固定座不能炸变形,否则一样量不准

网友:
重复编辑掉

网友C:
升到中将了难道忘了直升机最基本的原理了吗?
打方向右舵时尾旋翼同悬停方向会加大螺距克服大桨扭力,需轻打右副翼才能原地转。
打左方向舵时相当于减少尾翼螺距,飞机自转就很轻松了,翼面几乎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你的问题   应该就是十字盘不平锁造成的    我基本都是用眼看    调出来的很稳的    你可以看我的视 ...

估计是十字盘变形了,买了盘再试试。到时候再报告。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到中将了难道忘了直升机最基本的原理了吗?
打方向右舵时尾旋翼同悬停方向会加大螺距克服大桨扭力,需轻 ...

嗯。说得对,但是在别人500上,同样的瑟福v8。左右自旋桨面绝对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你的问题   应该就是十字盘不平锁造成的    我基本都是用眼看    调出来的很稳的    你可以看我的视 ...

把十字盘调平了,进入调机模式。一片桨的螺距,8个面都是相等的。

网友:
很好了还能自旋,我的3GX加上我的不在主轴的重心,导致我都不敢自旋。。。。

楼主:
求大神,我的十字盘是平的。

网友D:
我来告诉你,把电机擦头拔掉,开控上电对频,然后飞机断电,遥控打到3d模式,摇杆最高,飞机上电对频,一分钟后,摇杆打到最低,进软件查看自动调整是不是显示全绿,如果是全绿那么把勾勾去掉。这一切都在桌子上进行,只要你的桌子足够平整。。。。然后去灰吧,看看自旋怎么样

网友:
楼主是450?自旋桨面晃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我看到阳台侠的有副翼450自旋的时候桨面照样波浪的,正常,只要你飞的时候手感正常就行了

网友:
我也是用VB,我也有这情况,学习学习!
我是用调平器调的,自旋感觉桨面有一点晃,但是不大。十字盘没调平也不奇怪,但是虚位估计也会影响!

网友(2014-02-13):
引用 网友D:
我来告诉你,把电机擦头拔掉,开控上电对频,然后飞机断电,遥控打到3d模式,摇杆最高,飞机上电对频,一分 ...

没搞懂,摇杆最高,飞机上电对频,一分钟,那不进入了电调设置程序,而且还会改变电调以前设置?

网友(2014-03-25):
12L的说法是正解。。。

网友:
学习,楼主研究出结果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来告诉你,把电机擦头拔掉,开控上电对频,然后飞机断电,遥控打到3d模式,摇杆最高,飞机上电对频,一分 ...

这有区别吗?

网友(2014-04-29):
自旋都不偏离管他桨面啥样有啥好纠结的啊,这个估计还是反扭力造成的吧,反扭力小的那个方向自旋估计桨面不会有很大变化,但是朝反扭力大的那个方向自旋的话肯定要有一个力克服这个反扭力就会造成桨面波浪样吧,估计机子越小这个波浪样桨面越明显吧。想象一下没有尾翼的自旋那个桨面够平的吧。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望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