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震动---排震

楼主(2013-09-15):
直机最头痛的就是震动,排震也是必须要掌握的,不然严重影响到对航模的兴趣,退魔的心都有,震动的因素很多,特别是尾巴,在就是JJ的硬件配置了,其次是主旋翼了
1先说尾巴,尾桨配平是必须的,轴承及各连接虚位是否大,要是轴传,注意轴承放在尾 管中间位置,之前买某越的轴传杆5根都是弯的,伤心。传动杆及尾桨夹中联如果弯曲变形会把震动放到很大且会发生金鱼尾,(皮传还好,不要太紧太松就行,适合新手,不管是震动还是调机)。排震可一步一步来,大桨,尾桨夹不先装,看最大油门震动情况(手拉尾垂可感知震度,注意安全),然后再把尾桨夹装上再试震度,可知道震动来源哪里
伞齿间距:间距太大尾巴不会严重抖,震动频率不高,可用双卡住尾浆夹,转动大浆,看是否会打滑,不要用狠力的那种,间距太大稍微力度就滑了,会打滑做调整或换伞齿。
2,有些JJ自身的精度,生产工艺等也是能产生震动的,相信好多魔友是有体会的,所以有米还是上精度好点的机,包括配件。
3,主旋翼部分:一般都会自己做平衡,双浆也是震源,(排除双浆自己搜索帖子吧,好多有经验的写的挺好)。说说球头扣吧,因经常调机需要,要把球头扣摘下,反复多次就有虚位,用手轻微晃动连杆可感知虚位,建议换下,因为还能引起炸鸡,好多3D动作时螺距幅度大,相应拉力也大,很多炸鸡都是球头扣的原因,呵呵,这个就是阴小石大了。
检查副翼杆是否弯曲,2端长度是否一致。大小齿盘转动是否一上一下,换。
4,装机引起的震动:新机到手恨不得马上装好开飞,呵呵,装错返工很惆怅,你们懂的,装机尽量细致点,主旋翼与尾旋翼不能锁得过紧,只是50%油门下会震动。
炸机后,3轴必换,检查尾管,轴传杆。如果以上还是解决不了震动,看下电机了,一般不会有太大问题,出厂都做平衡,除非你RP,
不足之处指出,有好的排震方法,有经验的继续跟帖补充,车震床震最好这个不震!

网友:
我的飞机50%油门有震动,查了好就都没差出来,真是郁闷

网友:
排震最烦了,尤其250

网友A:
我的国产250有轻微震动,多发生在40%-50%之间,垂直尾翼会有一点虚影,但不大;通过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配合,躲开这个区间就好了,离地后,垂直尾翼一点都不抖!

网友:
这个必须得顶

网友:
三轴不一定必换的。我运气好 今年炸四次 只换过主轴、三台机。主轴承座 轴承和尾波轴承也是易损品。

网友:
我的500刚刚装好后,也是震动很厉害,(主要是国产机精度差)1、首先查看十字盘转动时偏心,检查发现安装不到位,轴承没有固定稳当

2、主轴轴承虚伪较大(更换)
3、尾旋翼传动齿轮轴上下移动(调整轴上的齿轮位置放置上下移动)
4、主旋翼横轴橡胶圈太紧
5、主旋翼主轴与主旋翼连接位置间隙过大(增加薄铜片让该配合达到过盈配合 )
6、日字框间隙过大
个人调试,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国产250有轻微震动,多发生在40%-50%之间,垂直尾翼会有一点虚影,但不大;通过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配 ...

250不装尾桨时震动还算可以,装了尾桨震动就变大,尾撑,尾舵机拉杆都能看出来在震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0不装尾桨时震动还算可以,装了尾桨震动就变大,尾撑,尾舵机拉杆都能看出来在震

这些都是能排除的~

我的天龙250的震动,只有在50%油门以下才有一点,过了就没有了!

网友:
可用此震动测试器来检测机架的震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2013-10-21):
我的450是把我搞烦了,实在找不出震源了,但只装主轴和尾轴尾管都麻手,每多安一点东西,振动就大一些,2个电机都一样震,请问电机空转多大震动算大,还有是否和大齿盘和电机固定座有关,大齿盘用飞越的行么?

楼主:
估计你装鸡不当,找当地魔友看看,装好机后电机100%油门是不会震的,大齿盘一般没有问题,大齿盘和电机固定座只是松紧的关系,与震动关系不大,通电空转看同心圆不圆,慢慢来,一步一步找原因,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复杂,或是你详细说说jj情况,大伙帮你分析分析

楼主:
咱们每个人都是从菜鸟过渡来的,希望多点帮助新手,建立一个好的学习氛围,而不是灌水贴

网友(2014-04-13):
副厂件精度不够容易产生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