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DFC RTF版里的遥控器可以用来控制别的直升机么?

楼主(2013-09-15):
套装里的遥控是ALIGN T6 6動2.4G遙控器,可是这个机子上找不到接收器,我看了下官网的配置单,发现是没有接收器的,那这个遥控跟FUTABA的T6J到底是不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个不需要接收器就能控制飞机?我网上买个T6J的接收器装在别的机子上,可以用这个控来控制么?

网友A:
买个3gx mr或者m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3gx mr或者mrs。。。。

你的意思是3GX可以接收控的信号?那是不是所有装了3GX的飞机都可以用这个控来控制?450L或者500DFC只要用3GX三轴就可以不用安装接收器啦?!

网友A:
3gx mr或者mrs是接收器和陀螺仪的合体。2合1的一个东西。。。

网友:
你看看论坛有介绍的“3gx mrs“。

网友:
帮顶,你问问卖家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gx mr或者mrs是接收器和陀螺仪的合体。2合1的一个东西。。。

哦,懂了,一般的3GX都不带接收器的,那我再另外买T6J的接受器,这个控能用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懂了,一般的3GX都不带接收器的,那我再另外买T6J的接受器,这个控能用么?

应该没问题,3GX MR不是也可以和福他吧的控配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问题,3GX MR不是也可以和福他吧的控配对么?

能推荐个在X宝上买得到的我能用的最便宜的接收器么?我发现很多不是原厂的接收器好像也可以兼容的吧,原厂的要300多,有点小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个在X宝上买得到的我能用的最便宜的接收器么?我发现很多不是原厂的接收器好像也可以兼容的吧,原厂 ...

这个我不敢妄下定论,还是问问有福他吧控的朋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懂了,一般的3GX都不带接收器的,那我再另外买T6J的接受器,这个控能用么?

整合了接收器了。。。不用再买。
mrs要贵一点,大约700上下。

网友:
到手飞的悲剧啊·

网友:
可以考虑R2008SB高压接收!你那套机好像接收器和陀螺仪是一体的!要想用你现在的控玩别的机子可以单买一个接收器。我T6J上可以!不知道你那亚拓T6能不能用了!

网友:
完全可以,那个就是T6J,接收机要买S-FHSS的,有副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