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宇41P关控不能反航

楼主(2013-09-15):
有人可以教教我怎么设吗!!我是用天9的!!!!直接反航就可以!!可是关控就不可以反航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内容很精彩!帮你顶帖啦!好帖子不能沉!!玩模型就是要玩的开心!(复制粘贴内容请勿回复!谢谢!)

网友A:
要开到返航开关位置,然后在控上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
没有正确设置失控保护吧?

网友:
失控保护没有设置

网友:
     楼主可能是失控返航没有设置成功,飞宇FY-41AP失控返航功能设置成功后,当接收机收不到控制信息就会自动航。各型号遥控器设置失控保护的方法有些不同,请参照遥控器说明书。RC接收机遥控模式下实现失控返航功能,需要使用具备失控保护功能的遥控器和接收机。具体的设置方法如下:

    失控返航需要设置连接到SW2的通道CH6,在失控保护的时候切换到返航的状态。副翼舵,升降舵,方向舵通道设置到松杆后状态,油门设置到巡航油门位置。

    假如已经调试好平衡模式,下面我们以Futaba 遥控器 T10CHG为例设置失控保护。设置时请关闭飞机电源,避免设置时电机启动。

   首先进入遥控器设置菜单找到“F/S”设置;进入F/S菜单,把摇杆放到中立位置,舵面微调保持调整后的状态,油门杆放置到巡航油门位置,CH6切到返航模式。然后在各打开各通道的F/S,并且常按“PUSH”设置键,设置成功如图所示。

    设置完成后飞机上电,关控检查是否已经成功进入返航模式。注意安全,防止失控保护时电机旋转,碰到物品造成损害。

    最新的41AP说明书可以从下面的链接下载到,其他功能介绍也可以参考41AP说明书。

    飞宇科技最新产品说明书下载汇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开到返航开关位置,然后在控上设置失控保护。

哦!!!我先试试!!谢谢

网友B:
把三段开关拨到自动返航 然后设置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三段开关拨到自动返航 然后设置失控保护

恩!!!设好了!!谢谢!!!真的一点就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设好了!!谢谢!!!真的一点就明

嘿嘿   41 我用过呀  任何飞控都一样的 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