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乐] 喜闻乐见的炸鸡帖RJX600首炸

楼主(2013-09-15):
罪魁祸首就是最后一张里的铂金100A爆了电容,导致电调BEC断电失控炸鸡。
赞一下RJX的旋翼头设计,基本拉杆的塑料球头扣是易损的,炸鸡就会断裂,从而保护了舵机
电机座变形原因不明,分析应该是电机受到极大的下压力导致,但电机上没有磕碰的痕迹。。。
   经验教训:接收机一定要单独供电,电调出状况的几率太高了,不失控还有70%救下的可能,一旦失控必死无疑……

网友:
损失惨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足够了,6S 5000mah 30C 电池,起飞重量3.6KG,十字钟摆做起来很轻松。这电机标称的峰值功率是3000W

我是4000 25c的感觉不够爆
600mx 也是3000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够?

足够了,6S 5000mah 30C 电池,起飞重量3.6KG,十字钟摆做起来很轻松。这电机标称的峰值功率是3000W

网友A:
引用 楼主:
Xxd 3740 1100kv电机

动力够?

楼主:
RE: 喜闻乐见的炸鸡帖RJX600首炸

引用 网友A:
楼主什么电机啊  600M?

Xxd 3740 1100kv电机

网友:
表示慰问!

网友A:
楼主什么电机啊  600M?

网友:
RJX套机做活动呢  十一大酬宾...VB算下来才1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要6000吧?

这个机子全套买完都不到6千,而且是超级超级好的配置。

网友B:
这个机子要6000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组装调试过关,勤检查维护,炸鸡的概率还是很低的,我是一时为了图方便,接收机用了电调bec供电导致的 ...

反正rjx的性价比很高的!

楼主:
RE: 喜闻乐见的炸鸡帖RJX600首炸

引用 网友B:
我本来有明年入rjx打算。一炸就1000 念头马上打消!

只要组装调试过关,勤检查维护,炸鸡的概率还是很低的,我是一时为了图方便,接收机用了电调bec供电导致的炸鸡。如果接收和舵机独立供电,会安全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估计1000+打不住啊

我本来有明年入rjx打算。一炸就1000 念头马上打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合人民币?

估计1000+打不住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损失两片侧板,脚架碳纤片,电机固定座,大桨,头罩,横主尾轴待排,还有铂金100A得换电容

折合人民币?

网友:
慰问一下。望早日重上蓝天。

楼主:
RE: 喜闻乐见的炸鸡帖RJX600首炸

引用 网友C:
慰问慰问!

损失大概1000+T_T

楼主:
RE: 喜闻乐见的炸鸡帖RJX600首炸

引用 网友B:
损失多少啊?

损失两片侧板,脚架碳纤片,电机固定座,大桨,头罩,横主尾轴待排,还有铂金100A得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