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X 800+G800悬停尾巴一直缓慢摇晃求解~

楼主(2013-09-16):
800在悬停的时候(3gx模式)尾巴一直缓慢的左右摇,下降的时候或者侧风的时候比较明显,上升的时候锁的非常好,左右摇的幅度大概有10-15cm左右的样子~

全机全新亚拓配置,3GX+APS,浆换成sab 810mm半对称,电调换CC 160HV EDGE

遥控14sg。。。。尾巴感度已加至AVSC 60%居然还没有追踪现象,不敢再往上加了。。。感度通道绝对是正确的,可以切aps/gps模式证明感度通道数值有效的。。

电调定速设置在1500转

尾波箱详细的检查过,非常的顺滑,尾浆夹轴承也非常顺。尾推杆没有不顺的情况。。。

马达是亚拓750MX

电池2*6s5200

曾试过换成芬记的120mm尾桨也没有作用,情况依旧。。。

舵机的孔位全部试过,从最里面到最外面都有试,情况依旧。。。

机上所有东西都在亚拓深圳代理处购买,都为全新品,质量应该都有保证的~

搞了两个多星期了,都不知道怎么这么奇怪这个机的尾巴。。。。

求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本帖只技术交流,各位大侠不要讨论技术范畴外的东西,只求解决问题,谢谢合作~

决定放弃亚拓了,改套dji的上去试下看看有没有问题~封贴

网友A:
建议先断开APS,单独先把3GX的尾巴完全调好再接APS。

从你描述中看不出什么太大问题,看到实物的装调细节才能知道。

网友:
这个跟我的x5状况几乎一样啊

网友B:
我觉的一个是感度可以在高点 ,另外可以提高转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断开APS,单独先把3GX的尾巴完全调好再接APS。

从你描述中看不出什么太大问题,看到实物的装调细节 ...

全程都是3gx模式下的,和断开aps有什么不同么?不过下午去外场试下看看行不行,呵呵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的一个是感度可以在高点 ,另外可以提高转速试试

感度futaba的锁尾60%都比我普通飞行的700感度高了一倍了。。。如果感度不够左右打尾巴应该是刹不住。。。转速的话有试过1600,情况依旧。。。不过1600转速留空时间才5分钟,大大低于预计的时间很多了 。。。。

网友C:
建議轉速在1600~1700,試試
主旋翼轉速低,尾舵是無法有效的鎖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轉速在1600~1700,試試
主旋翼轉速低,尾舵是無法有效的鎖定的

转速1600试过了,情况依旧。。。贵公司的候生也在试机现场看到机器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轉速在1600~1700,試試
主旋翼轉速低,尾舵是無法有效的鎖定的

对了,机是林会长的800,机况黄勇来应该很清楚,机械上应该都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转速1600试过了,情况依旧。。。贵公司的候生也在试机现场看到机器状态了。。。

1. 一般掛5D或6D加定焦頭,設定速在1700左右,上空可以7分鐘左右(亞拓22.2V 40C 5200mAh),尚未報警
   您設置的1500轉,應該飛行的時間能更長的,建議讀取鳳凰電調內的數據了解電壓電流是否異常
2. 尾巴左右擺大部份都是機械結構問題,建議先把耗電問題找出來,尾舵問題應該能一併查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一般掛5D或6D加定焦頭,設定速在1700左右,上空可以7分鐘左右(亞拓22.2V 40C 5200mAh),尚未報警
    ...

机上是挂了GH3,重量应该比5d还要轻点,回去读取下电调数据看看

网友A:
对了,你先装回原厂800碳桨试试,再仔细测量一下螺距行程范围,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你先装回原厂800碳桨试试,再仔细测量一下螺距行程范围,呵呵。

螺距行程范围多少为适合呢?目前是+—12.5

网友A:
看负载大小,一般9-11度就足够了,转速要多做几趟飞行测试来定

楼主:
对了,3gx版本是4.0.aps是1.3

网友C:
3GX 4.0和APS1.3是沒問題的

楼主:
飞行的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3GX 4.0和APS1.3是沒問題的

这样应该可以看得清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负载大小,一般9-11度就足够了,转速要多做几趟飞行测试来定

全配重下平均29a的电流合适么?

网友D:
机身上的云台减震圈是什么用什么颜色的,可以试了换一下机身减震圈。如果1500转转速偏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身上的云台减震圈是什么用什么颜色的,可以试了换一下机身减震圈。如果1500转转速偏低了

云台减震圈都是黑色的呀~~横轴的是红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身上的云台减震圈是什么用什么颜色的,可以试了换一下机身减震圈。如果1500转转速偏低了

说明书里面建议的normal转速也是1500的~

网友E:
说明书里面的建议值只是给出一个参考。应该以实际的飞行来确认增加或减小数值。。

网友F:
上一张你飞机的电子设备图,帮你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明书里面的建议值只是给出一个参考。应该以实际的飞行来确认增加或减小数值。。

已经试了很多种不同转速了,还是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一张你飞机的电子设备图,帮你分析一下

电子设备图要拍哪里???

网友F:
3gx的安装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设备图要拍哪里???

看看你3gx的安装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3gx的安装位置

800的3gx只能安装在尾管座的上方的设备板上,回头拍个照片

网友G:
LZ的飞行电流波动太大了
分享最近这两次的飞行记录(全部亚拓原装)

手动起飞,手动降落
换回亚拓原装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的飞行电流波动太大了分享最近这两次的飞行记录(全部亚拓原装)

电流怎么这么低?上云台了么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的飞行电流波动太大了分享最近这两次的飞行记录(全部亚拓原装)

发个机器配置照片参考下~~~

网友C:
這個電流不低了,再高,置空性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怎么这么低?上云台了么机上?

这个电流跟我的800差不多
我飞机也是全套亚拓原装的设备
挂6D飞亚拓5200电池
转速17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電流不低了,再高,置空性就不好了
我的电流怎么会波动那么大呢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个机器配置照片参考下~~~

我的机器

楼主:
今天换了对全新的800亚拓浆上去,摇的更厉害了

网友:
上圖上視頻上電流表

楼主:
决定放弃亚拓了,改套dji的上去试下看看有没有问题~封贴

楼主:
dji的上去尾巴问题解决~

网友(2013-11-22):
我也是同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身上的云台减震圈是什么用什么颜色的,可以试了换一下机身减震圈。如果1500转转速偏低了

请问用什么减震圈呢?

网友:
Aps感度降至1个灯感觉稍好点,只是先调机,再调云台呀

网友:
x7 710大桨 挂5d2+1740,定速1600,平均电流26A飘过。。。。

网友:
我的也是,闷!

网友:
我只是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