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本飞行模式到3D模式要经IDIE1过渡吗?

楼主(2013-09-16):
从基本飞行模式到3D模式要经IDIE1过渡吗?本人菜鸟,谢谢!

网友:
天7都没有idle1,直接idle2

网友:
把idle1设成和idle2一样就ok了

网友:
见仁见智,有人IDLE1就是激烈3D飞行模式。有人习惯设置成IDLE1,IDLE2两个转速模式。完全是个人习惯,没啥过度不过度的说法。

网友:
可以明确的讲,不需要,很多发射机就两段

网友:
天9就有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有个过渡不容易扫齿

网友:
只要是空中切3D一般都不会扫齿的,所以没有必要的,多了反而把自己弄晕了出事。就两个模式,一个悬停一个3D。这样最好区分,明显,明朗,不会错。。。。只不过在切的时候推点油就行了,不要松油的时候切3D

楼主:
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的设置从基本模式到3D模式的突变太明显。刚切时飞机会突然下降这时油门要很快跟上否则到地;而从3D切回一般模式时飞机会一个劲地向上串。一定是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没有设置好,有高手指点一下这两种情况下一般的设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的设置从基本模式到3D模式的突变太明显。刚切时飞机会突然下降这时油门要很快跟上 ...

给个地址自己看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1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