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上的孔打偏了,怎么修正回来?

楼主(2013-09-16):
要在30mm厚的304上打几个8的通 孔,先用4的钻头打了几个小的通孔。

现在发现这几个孔的位置偏了1个多 mm,怎么才能在扩孔的时候修正回 来?

用电焊把孔焊上,重新打?

网友:
用键槽铣刀找回来

网友A:
刚在SB看到,怎么在这又碰到你的帖子!天诛八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在SB看到,怎么在这又碰到你的帖子!天诛八尺~~~

活捉JJ雌

网友:
已经打了通孔,直接上线切割.

网友B:
钻孔前必须先试钻:使钻头横刃对准孔中心样冲眼钻出一浅坑,然后目测该浅坑位置是否正确,并要不断纠偏,使浅坑与检验圆同轴。如果偏离较小,可在起钻的同时用力将工件向偏离的反方向推移,达到逐步校正。如果偏离过多,可以在偏离的反方向打几个样冲眼或用錾子錾出几条槽,这样做的目的是减少该部位切削阻力,从而在切削过程中使钻头产生偏离,调整钻头中心和孔中心的位置。试钻切去錾出的槽,再加深浅坑,直至浅坑和检验方格或检验圆重合后,达到修正的目的再将孔钻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钻孔前必须先试钻:使钻头横刃对准孔中心样冲眼钻出一浅坑,然后目测该浅坑位置是否正确,并要不断纠偏,使 ...

已经钻通了,这个没戏了,还是上铣刀把,

网友:
还可以在孔中打入合适的不锈钢丝
铆上重新钻

焊上容易产生热应力
个别牌号的还会淬火变硬打不动

线切割或者火花是最好的
只是一般没条件
费用也大

可能的话重新设计孔位
例如旋转工件

网友:
找回中心,现用6mm立铣;再用8mm立铣;

网友:
钻这种孔,先用5毫米的不锈钢专用钻头(双头钻)打一个2毫米深的坑,然后用8毫米的钻头直接打孔,直到钻透,注意加水降温。先钻一个小孔再扩孔的方法并不好。

网友:
前提是得会磨钻头,知道磨成什么样子打孔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