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V1漂移问题,不是一直都漂移,偶尔也会正常,但是高空漂移炸鸡几率大。

楼主(2013-09-16):
我的配置。850轴距六旋翼。电机GS35-42 kv700.电池DUPU4S 10000 铂金40A。nazav1 gps。低空试验。前后左右。旋转正常。升级高空。旋转失控,漂移。其实能控回来,但是水平有限。旋转以后不知道前后左右了。这个问题,不是经常出现,有的时候也会正常。

网友:
一般对新手或者方向感不强的人,一般把航向锁定和航点锁定两个模式设置在切换开关上,不管什么飞机都有出现万一的情况,一旦出现了,切到这两种模式上的一种上你都无需看清机头机尾,航向锁定就是你起飞时候机头朝向,他会自动调整,你的前方永远是飞机的前方。航点锁定,你拉杆他会走最近距离返回起飞点,这两种模式都不需要看清飞机机头机尾,多试试吧

网友A:
电调是不是一致 设置看看

网友:
低空没问题,高空就应该没有问题,上个视屏看看。
分辨方向可以参考2楼

网友:
查出是什么问题没

网友:
偶尔漂移,既有可能是GPS信号问题,也有可能是感度问题。先调调感度试试。
分不清头尾,建议启用“返航点锁定”功能,不管头尾,开关打到这档,一拉就回来。前提是,保证系统正常(包括调参设置、遥控器校准和指南针校准)。自检成功、搜到全星。

网友:
挺好的 话题,学习了。

网友:
航向锁定和航点锁定学学怎么用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是不是一致 设置看看

电调全部是铂金40A刷了程序了。如何检测电调的一致性?我校准过电调装飞机的时候。

网友B:
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可保证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可保证一致性

起飞前做过油门校准。没有问题。一致性很强。

楼主:
怀疑是罗盘收到干扰了。举个例子, 飞机机头指向正北, 飞机向正北移动了1米。 这时GPS通过比较两点坐标知道飞机向正北移动了1米。 需要回到原点,则飞机需要向正南移动1米。但是按照GPS的原理,他只知道飞机向哪个方向走了多少,却不知道地理上的实际方向。 这个个就要靠罗盘了。
但由于罗盘模块安装不正确,假设罗盘安装顺时针走转了90度。 也就是罗盘指向的所谓正南是现实的正西。 飞机按照罗盘的指示向罗盘的“正南”走1米,但实际上他是往正西走了1米。 飞控比对这个位置和原点位置,发现不重合,则继续进行矫正。 进入一个死循环。 飞机表现出来则是刷锅或者向某一方向飘走(这个是视乎罗盘偏差的角度)。

网友C:
理論上低空沒問題?高空更不因該出問題才對,越高gps訊號越好
會影響的可能是高空風比較大的關係吧!也不知道您漂動量是如何?最好上個視頻、多軸近照、設置參數
暫時先做一下、高級、基處、指南針校準後再試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全部是铂金40A刷了程序了。如何检测电调的一致性?我校准过电调装飞机的时候。

电调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論上低空沒問題?高空更不因該出問題才對,越高gps訊號越好
會影響的可能是高空風比較大的關係吧!也不知道 ...

校准过才飞的

网友:
您說的打舵旋轉!是不是(所謂的航向角)
譬如說往左打多軸就往左飄移不定,往右打舵就往右漂移不定

网友:
多多练习

楼主:
电调复位了。换了新朗宇电机。除了一次堵转以外。其他一切正常。现在已经飞了100起落了很正常。干了2个活了。正在第三个活服役。

网友C:
原來是電機問題?換六顆嗎?多少kv值~槳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來是電機問題?換六顆嗎?多少kv值~槳尺寸???

电调复位了。换了新朗宇电机。除了一次堵转以外。其他一切正常。现在已经飞了100起落了很正常。干了2个活了。正在第三个活服役。

昨天刚刚夸完。今天就电机堵转。应该不是电机问题,电调不检测了。没有滴滴声音。到底是电调还是电机?

网友D:
六旋翼我的也是这样,后来炸机飞控坏了,返厂回来一直没敢在飞,neza用在四旋翼上是很稳定的,不建议飞六旋翼

网友E:
推敲一下 會不會是GPS 裝反了

网友F:
问题多多呀